如何学习stm32 单片C语言 标准C与单片机C有何不同,区别在哪?

楼主(2017-07-18):
如何学习stm32  单片C语言     标准C与单片机C有何不同,区别在哪?

网友A:
编译解释程序。
stm32  单片C语言的“编译解释程序”可以将它译成 stm32的汇编及机器码。
而标准C办不到,它还不知道译成什么机器码才是正确的。

网友B:
单片机 c 和标准 c 的数据类型不一样

网友C: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其实你如果写单片机的C,会发现更贴近硬件,有一些你可能不认识的关键字和定义,不用太纠结,多用用就会了。大体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