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1单片机上引出的5v电源,其电流大概是多少啊

楼主(2017-07-18):
  从51单片机上引出的5v电源,其电流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A:
单片机上怎么能引出电源?

网友B:
单片机供电电压一般3-5V左右,电流是跟据负载而变化的。

网友C:
看单片机手册

网友D:
根据你问的问题,你的电工方面的知识看来,你还不适应做这样的实验。

单片机本身并不产生”电“,他也是需要外界供电的。你想从单片机的板子上再向外引出电源?那就看给单片机板子供电的电源(一般是市电转换或电池)有多大的负载能力。

网友E:
这个是根据你的电路决定的,没有固定值

网友F:
楼主大概是想问51单片机的I/O口输出输入电流

网友G:
通常100~500MA

网友H:
51的片子 单个IO最大建议输出电流一般在20mA 而且还有总电流显示 比如80mA 比如一组口有8个的话你不能每个都开20mA同时输出

其它片子不了解 没学那么深

网友I:
很小吧   一把几百毫安

网友J:
ma级,根据外围电路确定

网友K:
拉电流uA级,灌电流mA级。

网友L:
看你负载来决定的,一般单片机有个最大限值,你在数据手册上看下。

网友M(2020-05-01):
一般是毫安级别

网友N:
8051的片上稳压器可输出最多100mA的电流

网友O:
电流多大要看 限流电阻多大  一般不要超过20ma

网友P:
你的问题描述不够清楚,建议整理下。

网友P:
你的问题”从51单片机上引出的5v电源,其电流大概是多少啊“ 没有描述清楚,可能有如下意思:
1)5V是指从51单片机引出的IO高电平输出。这个看模式,推挽模式输出不会超过20mA,大部分IO只有上拉功能,一般不会超过4mA。
2)5V是从VCC引脚引出来的电源。这个其实取决于供电电源,你给的条件不足,不能给出准确值。但一般来说,5V是从适配器供电,或者USB供电,以现在的设备来说电源带个500mA是没有问题的。正常情况下即使扣除你板子上已有的损耗,应该还有400mA可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你的问题”从51单片机上引出的5v电源,其电流大概是多少啊“ 没有描述清楚,可能有如下意思:
1)5V是指从 ...

别挖坟了,这个帖是三年以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