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相四线步进电机的单片机源程序 用L298N模块驱动

楼主(2017-07-18):
在网上找了很久资料,都没有直接的源代码去驱动二相四线步进电机。本人编写了一些基本的代码,再加上L298N模块,就可以轻松驱动啦。

#include "reg52.h"

//电机IO
#define GPIO_MOTOR P1
//sbit F1 = P1^0;
//sbit F2 = P1^1;
//sbit F3 = P1^2;
//sbit F4 = P1^3;
//按键IO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K4=P3^3;

sbit a0=P1^0;
sbit a1=P1^1;
sbit b0=P1^3;
sbit b1=P1^4;

void right(unsigned int y);
void left(unsigned int x);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unsigned char Direction,Speed;
void motor();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Speed=10;

  while(1)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50);        //消除抖动
                        if(K1==0)
                        {
                                Direction=1;
                        }
                        while((i<200)&&(K1==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50);
                                i++;
                        }
                        i=0;
                }

                if(K2==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50);        //消除抖动
                        if(K2==0)
                        {
                                Direction=2;
                        }
                        while((i<200)&&(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50);
                                i++;
                        }
                        i=0;
                }

                 if(K3==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        //消除抖动
                        if(K3==0)
                        {
                                Speed--;
                                if(Speed<=3)
                                Speed=4;
                        }
                        while((i<200)&&(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if(K4==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        //消除抖动
                        if(K4==0)
                        {
                                Speed++;
                        }
                        while((i<200)&&(K4==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0);
                                i++;
                        }
                        i=0;
                }

          motor();

        }
}

void motor()
{

if(Direction==1)
        {
        a0=0;
        a1=1;
        b0=1;
        b1=1;
        Delay(Speed);
        a0=1;
        a1=0;
        b0=1;
        b1=1;
        Delay(Speed);
        a0=1;
        a1=1;
        b0=0;
        b1=1;
        Delay(Speed);
        a0=1;
        a1=1;
        b0=1;
        b1=0;
        Delay(Speed);
        }

if(Direction==2)

        {
        a0=1;
        a1=1;
        b0=1;
        b1=0;
        Delay(Speed);
        a0=1;
        a1=1;
        b0=0;
        b1=1;
        Delay(Speed);
        a0=1;
        a1=0;
        b0=1;
        b1=1;
        Delay(Speed);
        a0=0;
        a1=1;
        b0=1;
        b1=1;
        Delay(Speed);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k;
        while(t--)
        {
                for(k=0; k<70; k++)
                { }
        }
}

/*void left(unsigned int x)
{
a0=0;
a1=1;
b0=1;
b1=1;
Delay(x);
a0=1;
a1=0;
b0=1;
b1=1;
Delay(x);
a0=1;
a1=1;
b0=0;
b1=1;
Delay(x);
a0=1;
a1=1;
b0=1;
b1=0;
Delay(x);
}

void right(unsigned int y)
{
a0=1;
a1=1;
b0=1;
b1=0;
Delay(y);
a0=1;
a1=1;
b0=0;
b1=1;
Delay(y);
a0=1;
a1=0;
b0=1;
b1=1;
Delay(y);
a0=0;
a1=1;
b0=1;
b1=1;
Delay(y);

}*/

  /*
#include<reg52.h>

sbit a0=P1^0;
sbit a1=P1^1;
sbit b0=P1^3;
sbit b1=P1^4;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main()
{
en0=1;
en1=1;
while(1)
{

a0=0;
a1=1;
b0=1;
b1=1;
Delay(500);

a0=1;
a1=0;
b0=1;
b1=1;
Delay(500);

a0=1;
a1=1;
b0=0;
b1=1;
Delay(500);

a0=1;
a1=1;
b0=1;
b1=0;
Delay(50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k;

        while(t--)
        {
                for(k=0; k<80; k++)
                { }
        }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a0=P1^0;
sbit a1=P1^1;
sbit en0=P1^2;

//1
sbit b0=P1^3;
sbit b1=P1^4;

sbit en1=P1^5;
//2

void zheng(uchar k,uchar j);
void yanshi(uint z);
void xifen(uchar k1,uchar j1);
uchar b,num,n,num1,n1,h;
void main()
{
en0=1;
en1=1;
while(1)
{

xifen(10,100); //1/210mS100   果步  1.890
yanshi(400);

zheng(15,50);          //15mS  50 1.890
yanshi(400);

}
}

void zheng(uchar k,uchar j)

{

b=j/4;
b=b+1;
num=0;

for(b;b>0;b--)

{

if(num<j&n==0)//A-B+

{

a0=0;
a1=1;
b0=1;
b1=0;

yanshi(k);
num++;

n=1;

}

if(num<j&n==1) //A- B-
{
a0=0;
a1=1;
b0=0;
b1=1;
yanshi(k);
num++;
n=2;

}

if(num<j&n==2)//A+ B-

{
a0=1; a1=0; b0=0; b1=1;
yanshi(k);
num++;
n=3;
}

if(num<j&n==3)//A+ B+

{
a0=1;
a1=0;
b0=1;
b1=0;
yanshi(k);
num++;

n=0;
}
}
}

void xifen(uchar k1,uchar j1)

{
h=j1/8;
h=h+1;
num1=0;
for(h;h>0;h--)
{
if(num1<j1&n1==0)//A- B+
{
a0=0;
a1=1;
b0=1;
b1=0;
yanshi(k1);
num1++;
n1=1;
}
if(num1<j1&n1==1) //A-
{
a0=0;
a1=1;
b0=0;
b1=0;
yanshi(k1);
num1++;
n1=2;
}
if(num1<j1&n1==2) //A- B-

{
a0=0;
a1=1;
b0=0;
b1=1;
yanshi(k1);
num1++;
n1=3;
}
if(num1<j1&n1==3)// B-
{
a0=0;
a1=0;
b0=0;
b1=1;
yanshi(k1);
num1++;
n1=4;
}
if(num1<j1&n1==4) //A+B-

……………………

网友A:
非常好的资料,先学习了

网友B(2018-12-16):
几个月前从软盘驱动器上拆下了个二相四线步进电机,用实验板上的ULN2003试了近百次都没成功,今天看到楼主的贴子再上网一查原来是ULN2003驱动不了二相四线步进电机,唉!早该想到是驱动芯片的问题。

网友C(2019-03-17):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D(2020-06-20):
谢谢楼主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几个月前从软盘驱动器上拆下了个二相四线步进电机,用实验板上的ULN2003试了近百次都没成功,今天看到楼主 ...

看到你的分享,你用的事L293D吧,我用的298,怎么轻微的正反交互蠕动,我是单独用的L298N,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E(2020-12-15):
正在寻找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F(2021-06-23):
之前用其他模块驱动步进电机,一直不成功,想着换这个模块试试,正好找到楼主的资料,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