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AD信号采用与DA转换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7-07-18):
我用stc15单片机内部ADC采样,10位。输出用12位的TLV5618.我想问大家,能不能采样多少,就准确输出多少。比如我采样78mv,能不能直接给5618,也输出相同的值。

网友A:
一般是会有误差的,你用kb值稍微调整以下会好一些,但是不大可能实现没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会有误差的,你用kb值稍微调整以下会好一些,但是不大可能实现没有误差

kb值?

网友B:
用多次采样和取12位平均值输出,AD/DA后肯定会有误差,要看你的精度要求采取不同算法。

网友C:
楼主:我说不可以,你反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