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简单多任务调度实现代码

楼主(2017-07-18):
//注意
//任务优先级必须小于任务个数,不然会死机
//任务优先级并非真实的,高有限级的任务不会打断低优先级的任务
//只是当2个任务执行的时间到了,高优先级的任务会优先执行
//任务的优先级同时也是任务的句柄,任务创建和使能的时候会用到
//任务无法删除,可以通过失能,失任务不执行
#define Rtos_Num 5//任务个数

//简单任务调度
typedef struct{
        void (*fTask)(void);//任务指针
        uint8_t  runFlag;//运行标志位  1使能  0失能
        uint16_t  uLenTick;//任务调度周期
        uint32_t  uNextTick;//下次执行时间
}sTask;

//        extern uint32_t Rtos_SysTim; //系统时间   一般是1ms定时器
//创建任务
void Rtos_Creat(void *Task_Name,uint8_t Priority,uint8_t enable,uint32_t starttim,uint16_t tim);
//任务使能
void Rtos_En(uint8_t Priority,uint8_t enable);
//开始执行任务
void Rtos_Run(void);

任务调度

楼主:
贴出了所有的代码,但是只显示了一部分

楼主:
/创建任务
//任务名称 任务优先级  使能    开始时间    周期
void Rtos_Creat(void *Task_Name,uint8_t Priority,uint8_t enable,uint32_t starttim,uint16_t tim)
{
        if(Priority>=Rtos_Num)
        {
                while(1)
                {
                        //可做其他处理
                        printf("任务出错");
                }
        }
        mTaskTab[Priority].fTask=(void(*)(void))Task_Name;//函数名
        mTaskTab[Priority].runFlag =enable;//使能
        mTaskTab[Priority].uNextTick=starttim;//任务开始执行的时间
        mTaskTab[Priority].uLenTick=tim;//任务开始执行的时间
}
//任务使能  失能
//任务优先级   使能
void Rtos_En(uint8_t Priority,uint8_t enable)
{
        if(Priority>=Rtos_Num)
        {
                while(1)
                {
                        //可做其他处理
                        printf("任务出错");
                }
        }
        mTaskTab[Priority].runFlag =enable;//使能
}
//开始调度
void Rtos_Run(void)
{
        while(1)
        {
                for (uint8_t  i = 0; i < (sizeof (mTaskTab)/sizeof(sTask)); i++)
                {
                        if ((mTaskTab[i].uNextTick <= Rtos_SysTim)&&(mTaskTab[i].runFlag==1))
                        {
                                        mTaskTab[i].uNextTick += mTaskTab[i].uLenTick;
                                        mTaskTab[i].fTask();
                        }
                }
        }
}

网友A:
黑币不够啊

网友B(2019-01-15):
谢谢分享,刚刚入门51

网友C(2019-03-07):
代码看不全啊,有没有完整的代码,谢谢

网友D(2022-02-25):
别下载了  里面没东西  就帖子里面贴出来的那一点点代码

网友E(2022-03-28):
谢谢分享,看了一下,感觉还有一点地方可以优化一下

网友F: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