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输出1vpwm dac电压的程序 求救中,失眠

楼主(2017-07-18):
有哪位大神有关于STM32输出1vpwm dac电压的程序,这个单片机库函数好多,脑袋都大了

网友A:
如何让STM32的PWM DAC输出幅值在0-5V的
#include "stm32f10x.h"

//DAC通道1输出初始化
void Dac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Typ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使能PORTA通道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 //使能DAC通道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PA.4 输出高
        DAC_InitStruct.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Software; //触发方式改为软件触发

        DAC_InitType.DAC_Trigger=DAC_Trigger_None; //不使用触发功能 TEN1=0
        DAC_InitType.DAC_WaveGeneration=DAC_WaveGeneration_None;//不使用波形发生
        DAC_InitTyp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DAC_LFSRUnmask_Bit0;//屏蔽、幅值设置
        DAC_InitType.DAC_OutputBuffer=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 //DAC1输出缓存关闭 BOFF1=1
        //DAC_InitType.DAC_OutputBuffer=DAC_OutputBuffer_Enable;
        DAC_Init(DAC_Channel_1,&DAC_InitType); //初始化DAC通道1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使能DAC1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0); //12位右对齐数据格式设置DAC值
        DAC_SoftwareTriggerCmd(DAC_Channel_1,ENABLE);
}

//设置通道1输出电压
//vol:0~3300,代表0~3.3V
void Dac1_Set_Vol(u16 vol)
{
        float temp=vol;
        temp/=1000;
        temp=temp*4095/3.3;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temp);//12位右对齐数据格式设置DAC值
        DAC_SoftwareTriggerCmd(DAC_Channel_1,ENABLE);
}

int main()
{
        Dac1_Init();
        while(1)
        {
                int NUM=0;
                Dac1_Set_Vol(3300);
                DAC_SoftwareTriggerCmd(DAC_Channel_1,ENABLE);
                NUM=DAC_GetDataOutputValue(DAC_Channel_1);
        }

}

/**
* @brief Inserts a delay time.
* @param nCount: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网友B:
为什么不弄清PWM的原理呢,真正懂了,再多也忽悠不了你了。你应当先有自己的思路,再去参考别人的。
错就错在:你想吃现成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