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焊接的单片机的红绿灯系统制作资料

楼主:
这是我做的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红绿灯系统自己手工焊接

内附硬件图
分别有两个按钮控制正道和侧道交通灯的情况
一个按钮处理突发情况的情况,即全部灯变为红灯

#include"reg52.h"
//脚定义
sbit Adaoyouche=P3^2;        //将Adaoyouche定义为P3_2脚
sbit Bdaoyouche=P3^3;
sbit jinji=P3^4;

//函数声明
void display(int miao);        //显示子函数声明
void time_init();                        //定时器使能子函数声明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延时子函数声明
void dingshi();                            //定时子函数声明
void deng();                          //亮灯模式控制子函数声明
//变量定义
int i=1,l=0,tt=0;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tabl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显示数字0-9

main()
{
         time_init();  //定时器使能
         Adaoyouche=1;
         Bdaoyouche=1;
         jinji=1;
         while(1)
         {
                 display(i);                 //显示i
                 if(Adaoyouche==0)  //按键功能
                 {
                     l=0;  //A车道绿灯模式
                         i=1;         //当i=0,tt=0时进入模式选择
                         tt=0;
                 }
                 if(Bdaoyouche==0)
                 {
                     l=2;        //B车道绿灯模式
                         i=1;
                         tt=0;
                 }
                 if(jinji==0)
                 {
                     l=4; //紧急双红灯模式
                         i=1;
                         tt=0;
                 }
                 deng(); //亮灯模式控制
                 delay(300); //短暂延时
     }
}
//定时器使能子函数
void time_init()
{
    tt=0;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1为模式一,即16位计算模式
        TH0=(65536-50000)/256;        //给计数寄存器赋值,50毫秒时间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启总中断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
}
//中断函数,关键字"interrupt" , 这是C语言的中断函数表示法,1表时定地器0
void dingshi()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重新给计数寄存器赋值,50毫秒时间
        TL0=(65536-50000)%256;
        tt--;                                   //  每50毫秒tt就减1,tt从20减到0为1秒
}
//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lay(int miao)
{
    P0=0xff;   //P0数据清0,数码管为0亮1灭。
        P1=0xaa;   //开启十位
        P0=table[miao/10];//显示十位
        delay(500);           //短暂延时
        P0=0xff;
        P1=0x55;  //开启个位
        P0=table[miao%10];//显示个位

}
//亮灯模式控制子函数
void deng()
{
     if(tt==0)// 每50毫秒tt就减1,tt从20减到0为1秒,当tt=0时i就减1,i为倒数时间。
         {
                i=i-1;
                if(i==0)//当i=0时判断下一步要亮的灯
                {
                         switch(l)
                     {
                                 case 0: //l=0,A道绿灯50秒
                                        i=50;
                                    P2=0x78;  //灯为0亮1灭。A道红黄绿灯分别接了P2的4、3、2脚,B道红黄绿灯分别接了P2的7、6、5脚。0x78为0111 1000
                                        break;
                                 case 1:   //l=1,A道黄灯10秒
                                        i=10;
                                    P2=0x74;
                                        break;
                                case 2:         //l=2,B道黄灯25秒
                                        i=25;
                                        P2=0xcc;
                                        break;
                                case 3:                 //l=3,B道黄灯5秒
                                        i=5;
                                        P2=0xac;
                                        break;
                                case 4:                   //l=4,A,B两道红灯99秒
                                        i=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