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元器件封装向导怎么用啊,感觉尺寸标注方式跟datesheet对不上

楼主(2017-07-18):
Altium designer元器件封装向导怎么用啊,感觉尺寸标注方式跟datesheet对不上。。

网友A:
首先, 点击工具 》 元器件向导 》点击下一步 》选择你要建立封装的器件 (这时候你还可以在右下角选择单位) 如 我选第一个进行操作 》 修改焊盘大小(可保持默认) 》调整焊盘之间的间隔 (你应该焊盘之间的间隔没设置好) 》 修改外框大小(可保持默认) 》选择焊盘编号方式  》确定焊盘数量 》写上名称
这就完成了一个元器件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