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USB_HID游戏手柄的实现,可以直接烧写 兼容win7

楼主:
附件是用STM32F103实现的USB_HID有关游戏手柄的实现,希望对有相关需求的客户有所帮助
本程序能够模拟手柄基本功能的键,并可以做一般的游戏应用,增加了键盘扫描程序,不使用中断来处理。
将方向键换为摇杆来使用。 兼容win7

stm32_手柄(增强版)VET6,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er_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b_hw.h"
#include "key.h"
#include "adc.h"
#include "termi.h"

extern BYTE        USB_Configuration;

/**************************************************************************
* 函数名          : GpioInitialisation
* 函数描述            : 设置各GPIO端口功能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结果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GpioInitialisation(void)
{
    /* 定义GPIO初始化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打开APB2总线上的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设置 GPIOA0 , GPIOA1 为上拉输入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KEY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 GPIOA4 ,GPIOA5 为推挽输出,最大翻转频率为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0PIN | LED1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LED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
        /*此处与调试宏assert_param有关,在调试阶段不准删除*/
        GpioInitialisation();
         USART_Config();

        NVIC_Config();
        //EXTI_Config();

        key_init();

        USB_Init();
        USB_Connect(TRUE);
        /*等待USB枚举成功*/
        while (! USB_Configuration)
                ;

        termi_clr();
        printf("Hello\n");

……………………

网友A(2017-09-07):
谢谢分享,可惜积分不够

网友B(2020-06-16):
下了不能用啊

网友C(2024-10-21):
好代码,有空看看.

网友D:
还不会,感谢分享,有钱再下载。

网友E(2024-11-21):
很想学习关于HID的这部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