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集电压的问题 采集多路电压啥意思啊

楼主(2017-07-18):
采集多路电压啥意思啊,意思是可以做多个电压表吗

网友A:
用一个“装置”采样多个数据,就是多路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装置”采样多个数据,就是多路采集。

哦,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的能测量多路的电压

哦,知道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