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7.8安装好了怎么打不开,点下去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2017-07-18):
在win10 64位系统中,我安装了两个版本的都不行,安装了又点不开,内心很崩溃  求指教

网友A(2020-06-14):
同感!等结果!

网友B:
那这个版本可能与你的电脑不匹配,你试试其他版本的,注意若是你的电脑是64位的,那这个版本也要可以满足64位运行

网友C:
原装系统?其他版本系统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有没有安装好的截图,同时可以看一下软件的名字是不是下载错了版本。
你也可以尝试一下,使用右键管理员权限运行,说不定就有效果了。

网友E:
是不是安装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F:
下载8.7版本的试试呢

网友G:
删除,文件全清,找一个带公众号的按教程来。也有可能是你windows的注册用户名是中文的,不识别,得换成英文的。

网友H: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可能和系统有关系,我有安装了8.6版本就可以了,去索搜一下安装教程就可以了

网友I:
看看你的安装路径是不是有中文或者用户名是中文的

网友J:
7.8的可能对系统不匹配,太老了。建议8.5以上版本都比较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