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18b20温度控制代码

楼主(2017-07-18):
stm32温度控制

/*******************************************************************************
// 斌超
//2017/7/3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gui.h"

int ch1=400,ch2=300,ch3=200,ch4=100;
int Encoder_left;
int Encoder_right;
int stop_b;
uint8_t showValue[7] = {0,0,0,0,0,0,0};
uint8_t showTemp[2]={0,0};
RTC_TimeTypeDef time;

int temp_x=0,temp_g=0,temp_s=0,temp_shound=20;
double temp;
int temp_t,temp_pid_h,temp_pid_c,temp_pid;     //实际温度的十倍

void GUI_DisplayTemp(uint8_t num);
void TEMP_Set(uint8_t num, uint8_t state);
float PID_h(float temp_pid_h);
float PID_c(float temp_pid_c);

float kp_h=10    ,  kp_c=10     ;
float ki_h=0.01  ,  ki_c=0.01   ;
float kd_h=0.1   ,  kd_c=0.1    ;

/********************************************************************************************************/
/********************************************************************************************************/

int main()
{

        uint8_t keyValue;
        uint8_t setState, m;

//显示无高亮位置

        config();

    GUI_Show12Char(0, 105, "右键:进入或者退出设置模式", BLUE, BLACK  );

    GUI_Show12Char(0, 126, "左键:设置位置左移", BLUE, BLACK);

    GUI_Show12Char(0, 147, "上键:设置位置数字加一", BLUE, BLACK);

    GUI_Show12Char(0, 168, "下键:设置位置数字减一", BLUE, BLACK);

    setState = 0; //初始设置为普通模式,非设置模式
    m = 0;        //显示无高亮位置

  while(1)               //轮子速度
        {
    temp=readtemp();  //读取温度
          temp_t=temp*10;
//    printf("当前温度为:%0.4lf ℃\r\n",temp);

          keyValue = KEY_Scan();

        /* 如果按键是右键,进入或者退出设置模式 */
        if(keyValue == KEY_RIGHT)
        {
            if(setState == 0)
            {
                setState = 1;     //进入设置模式
            }
            else                  //若先前已经为设置模式1则退出设置模式0
            {
                setState = 0;     //退出设置模式
            }
            if(setState)
            {
                m = 1;     //进入设置模式则标志m为1位开始
            }
            else
            {
                RTC_SetClock(&time);  //退出设置模式则更新时间
                m = 0;
            }
        }

        /* 进入设置模式 */
        if(setState == 1)
        {
            switch(keyValue)
            {
                case(KEY_UP):      //上键高亮数字加1
                    TEMP_Set(m, 1);
                    break;
                case(KEY_DOWN):    //下键高亮数字减1
                    TEMP_Set(m, 0);
                    break;
                case(KEY_LEFT):    //左键高亮位置左移1位
                    if(m == 3)
                    {
                        m = 1;
                    }
                    else
                    {
                        m++;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普通模式显示时钟 */
        else
        {
                                        //temp_shound=temp_t;//将当前温度赋值给变量
                                        temp_shound=temp_x+(temp_g*10)+(temp_s*100);  //将设置温度的十倍赋值给变量
        }

    GUI_DisplayTemp(m);        //显示函数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LED);

//                                temp_pid=temp_shound-temp_t;
//                                if(temp_pid>0)
//                                {
//                                        temp_pid_h=temp_pid;
//                                        ch1=PID_h(temp_pid_h);
//                                  TIM_SetCompare1(TIM1,ch1);
//                                }
//                                else if(temp_pid<0)
//                                {
//                                        temp_pid_c=(-temp_pid);
//                                  TIM_SetCompare1(TIM1,ch4);
//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LED);
//delay_ms(1000);

//                Senor_Using();//超声波
//                  end();
// time = RTC_Time;       //读取时钟
//GUI_DisplayTime(m);    //显示时钟
//Motor_Speed_L();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2)==0)
//                {
//                        stop();
//                        delay_ms(2000);
//                }
//                //start();
                //stop();
//   MoveQti();
//    if(stop_b)
//                {
//     end();
//      while(1);
//                }
//    else ;
//length_j();
//printf("right:%d\n ",(int)Senor_Using());
        }
}

void GUI_DisplayTemp(uint8_t num)
{

    /* 显示实时温度 */
    showValue[0] = (temp_t /100) + '0';
          //showValue[1] =  '';
    showValue[1] = (temp_t % 100 / 10) + '0';
          showValue[2] =  '.';
    showValue[3] = (temp_t % 10) + '0';
                showValue[4] =  ' ';
                showValue[5] =  'C';
    GUI_Show12Char(100, 50, showValue, YELLOW, BLACK);

    /* 显示温度十位 */
    showTemp[0] = temp_s + '0';
    if(num == 3)
    {
        GUI_Show12Char(100, 84, showTemp, GREEN, BLACK);
    }
    else
    {
        GUI_Show12Char(100, 84, showTemp, RED, BLACK);
    }

    /* 显示小数点个位 */
    showTemp[0] = temp_g+ '0';
    if(num == 2)
    {
        GUI_Show12Char(112, 84, showTemp, GREEN, BLACK);
    }
    else
    {
        GUI_Show12Char(112, 84, showTemp, RED, BLACK);
    }
                showTemp[0] = '.' ;
    GUI_Show12Char(124, 84, showTemp, RED, BLACK);

    /* 显示小数点位 */
    showTemp[0] =temp_x+ '0';
    if(num == 1)
    {
        GUI_Show12Char(136, 84, showTemp, GREEN, BLACK);
    }
    else
    {
        GUI_Show12Char(136, 84, showTemp, RED, BLACK);
    }
                showTemp[0] = 'C' ;
    GUI_Show12Char(148, 84, showTemp, RED, BLACK);
                        showTemp[0] = ' ' ;
    GUI_Show12Char(160, 84, showTemp, RED, BLACK);

}

void TEMP_Set(uint8_t num, uint8_t state)
{
    switch(num)
    {
        /* 高亮部分为小数点后一位*/
        case(1):
            if(state)
            {
                if(temp_x == 9)
                {
                    temp_x = 0;
                }
                else
                {
                    temp_x++;
                }
            }
            else
            {
                if(temp_x == 0)
                {
                    temp_x = 9;
                }
                else
                {
                    temp_x--;
                }
            }
            break;
        /* 高亮部分为温度个位数*/
        case(2):
            if(state)
            {
                if(temp_g == 9)
                {
                    temp_g = 0;
                }
                else
                {
                    temp_g++;
                }
            }
            else
            {
                if(temp_g == 0)
                {
                    temp_g = 9;
                }
                else
                {
                    temp_g--;
                }
            }
            break;
        /* 高亮部分为稳定十位*/
        case(3):
            if(state)
            {
                if(temp_s == 9)
                {
                    temp_s = 0;
                }
                else
                {
                    temp_s++;
                }
            }
            els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