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动态数码管程序改一下就不对劲了,帮忙看一下普中板子

楼主(2017-07-18):
/**************************************************************************************
*                动态数码管显示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数码管从右至左显示0-7。
注意事项:如果不想让点阵模块显示,可以将74HC595模块上的JP595短接片拔掉。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8]={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显示0~F的值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7;i>0;i--)
{
  switch(i)//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smgduan[7-i] ;
     delay(500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从左至右显示0-6,怎么从左至右显示0-7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0-8我这样改,但是有问题左边0-7位数码管循环显示0-7,第八个也就是右边第一个没显示,求解答
for(i=8;i>0;i--)改了
P0=smgduan[8-i] 改了///

网友A:
你这个程序,个人认为,是在考师傅啊!呵呵
不过,好在我思路清晰,画了一个流程图,就搞定了。
看看,红色部分是我改的!
/**************************************************************************************
*                动态数码管显示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数码管从右至左显示0-7。
注意事项:如果不想让点阵模块显示,可以将74HC595模块上的JP595短接片拔掉。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8]={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显示0~F的值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8;i>0;i--)
{
  switch(i-1)//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smgduan[8-i] ;
     delay(500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从左至右显示0-6,怎么从左至右显示0-7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网友B:

将{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修改为:
{
    case(1):
        LSA=0;LSB=0;LSC=0; break; //显示第1位,右边数第1位
    case(2):
        LSA=1;LSB=0;LSC=0; break; //显示第2位,右边数第2位
    case(3):
        LSA=0;LSB=1;LSC=0; break; //显示第3位
    case(4):
        LSA=1;LSB=1;LSC=0; break; //显示第4位
    case(5):
        LSA=0;LSB=0;LSC=1; break; //显示第5位
    case(6):
        LSA=1;LSB=0;LSC=1; break; //显示第6位
    case(7):
        LSA=0;LSB=1;LSC=1; break; //显示第7位
    case(8):
        LSA=1;LSB=1;LSC=1; break; //显示第8位,右边数第8位,也就是左边第一位*/
  }
就好了,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也在考虑,等有时间考虑好了再告诉你。

楼主:
晚上回家试一试多谢各位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程序,个人认为,是在考师傅啊!呵呵
不过,好在我思路清晰,画了一个流程图,就搞定了。
看看,红 ...

大神你是对的简单直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你也是对的,但是太复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也是对的,但是太复杂了

都复杂

网友D: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不知道为啥,学长帮我改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