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单片机,想做一个蓝牙智能小车,带自动避障的 需要哪些部件

楼主(2017-07-19):
  刚接触单片机,想做一个蓝牙智能小车,带自动避障的。希望有好心人可以说一下买哪些部件,如果可以顺带教学一下就更好不过了。。。。

网友A:
网上有套件卖~~~~~~~~

网友B:
蓝牙智能小车可能有點難度,去掏寶看看有沒有套件

网友C:
淘宝里都有

网友D:
稳压电源,电机驱动模块,蓝牙接收模块大概也就这些了吧,我这几天做红外遥控小车,焦头烂额的

网友E:
驱动模块,蓝牙模块,核心处理模块,避障采用什么方式呢?红外检测?  他们通过串口或者spi与核心处理模块交互。

楼主:
先不考虑避障 单纯做一个蓝牙智能小车  买一个最小系统板。一个HC-05蓝牙模块,两个L298N电机驱动模块 这些够不够做一个小车

网友F:
最简单的就是在网上买模块,自己组装,如果自己能力不够就在淘宝上买智能小车套件,他会给你附带视频教程,学习起来很方便

网友G:
淘宝找套件。

网友H:
红外避障模块:用一对红外发射管和接收管,发射管发射红外线,如果遇到障碍物,则接收器能接收到反射回来的红外线并通过电路处理之后输出一个数字信号,通过电位器旋钮检测距离,设定有效距离,当遇到障碍物处于有效距离内时输出电平信号,通过该电平信号实现调用所设定的函数,实现有效左右转,后退等操作。

网友I:
红外避障模块,超声波模块,一个单片机开发板,小车底座,步进电机,舵机等等,淘宝上找套件,下面有包含的模块,然后逛逛arduino论坛,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小车,供你参考

网友J:
淘宝里面全全的你去用点心找一下啊!

网友K:
壁障,需要壁障模块,蓝牙需要蓝牙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