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准备好17年的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

楼主:
怎么准备好17年的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求大神,有资料的发我一份

网友A(2017-07-19):
可以考虑四轴方向,我也正在准备呢,调姿态,可以参考DMP直接得出欧拉角

网友B:
网上应该都有,想准备那个方向的?

网友C:
四轴好做

网友D:
全國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 ,這超棒的比賽到網上找相關信息好好準備一下,各位先進們加油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网上应该都有,想准备那个方向的?

控制方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四轴方向,我也正在准备呢,调姿态,可以参考DMP直接得出欧拉角

听得我一脸懵逼,跟我讲讲

网友F:
可以考虑电源方向,毕竟电源方向比较简单,而且很多东西也都接触过。

网友E:
电源方向具体是那几方面?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可以考虑电源方向,毕竟电源方向比较简单,而且很多东西也都接触过。

dc-dc ac-dc转换,在历年的电赛题中都能找到类似的题,可以练练看

网友G:
有做过AD603程控放大的吗??我做的AD603程控放大不知道为什么只能放大10倍!
仿真图效果已经出来了,但实物效果出不来,电路没有焊错!不知道出了什么原因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H:
可以考虑电源类的题目 ,参考往届的电赛资料,自己提前把往届的题做一做。

网友I:
看啥方向的吧,把往年题都做一遍就成了

网友J:
先选择好自己的方向,再去找找近几年的题,最好是能做出来,有些东西都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dc-dc ac-dc转换,在历年的电赛题中都能找到类似的题,可以练练看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