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采集电位器两端电压

楼主(2017-07-19):
用stm32的ADC采集电位器两端的电压,有误差波动,这个我还能接受。但旋转旋钮,电压值没有明显变化是怎么回事啊?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我是用面包板自己搭建的外部电路(电位器模块),单片机使用的是stm32f103c8t6最小板,电位器电压用的是电池提供,会不会有影响?还请知道的同学帮我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用万用表量量引脚电压 有变化就是ADC程序的问题 吗,没变化就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B:
先要确定有没有电压变化

网友C:
這種現象用萬用表量測可能不太準,看能用否用示波器來看會較好

网友D:
使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E:
电位器要采集一端和中间抽出线的电压,两端的电压是不变的,相当于电阻了

网友F:
共同求问一下這个问题的解决放啊发

网友F:
电工电焊工呢离开你覅

网友G:
沙发 路过 我要下载东西 没办法。

网友G:
电压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