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板运动(adxl3+有字库1268+51单片机+矩阵键盘)源程序

楼主(2017-07-19):
帆板运动(adxl3+有字库1268+51单片机+矩阵键盘)

下载:

/***************************************************************/
#include<reg51.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adxl.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P2^3;
void timer_init()
{
  TMOD=0X10;
  TH1=(65535-100)/256;
  TL1=(65535-100)%256;
  EA=1;
  ET1=1;
  TR1=1;
}
void main()
{
char devid;
timer_init();
lcd_12864_init();
Init_ADXL345();                  //初始化ADXL345
devid=Single_Read_ADXL345(0X00); //读出的数据为0XE5,表示正确
  while(1)
        {
         adxl345();
          if(key==0)
         keyscan_1();
          else
         keyscan();
    }
}
  /*********************************

//  Controh.H文件
#ifndef __contral_h_
#define __contral_h_
extern signed char pwm;
extern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extern void keyscan();
extern void keyscan_1();
#endif

//12864.H文件
#ifndef __12864_h_
#define __12864_h_
extern void lcd_writestring(unsigned char *str); //向lcd发送一个字符串,长度64字符之内。         /**/
extern void write_12864_cmd(unsigned char cmd ); //向液晶写数据
extern void write_12864_data(unsigned char dat); //向液晶写数据?
extern void lcd_12864_init();//初始化液晶
extern void write_12864_add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写液晶的地址
extern void delayms_12864(unsigned char xms); //延时函数
extern void write_12864_add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写液晶的地址
#endif

//ADXL.H文件
#ifndef __ADXL_h_
#define __ADXL_h_

extern void jiaodu();   //角度转换          /**/
extern void display_x();     //x轴           /**/
extern void display_y();     //y轴           /**/
extern void display_z();    //z轴           /**/
extern void Init_ADXL345();     //延时函数
extern unsigned 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
extern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void);  /**/
extern void adxl345();

#endif

//  Controh.H文件
//#ifndef __contral_h_
//#define __contral_h_
//extern signed char pwm;
//extern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extern void keyscan();
//extern void keyscan_1();
//#endif
/***************************************************************/
// Control.C文件
#include<reg51.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12864.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data P1
sbit A1=P1^4;
sbit A2=P1^5;
sbit ENA=P1^6;
signed int count=0;
signed char pwm=0;
signed char anjian=0;
uchar numshi=0;
uchar numge=0;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ms;i++)
  for(j=0;j<110;j++);
}
void pwm_dis()
{
  numshi=pwm/10;
  numge=pwm%10;
  write_12864_data(0x30+numshi);
  write_12864_data(0x30+numge);
}
void anjian_dis()
{
  numshi=anjian/10;
  numge=anjian%10;
  write_12864_data(0x30+numshi);
  write_12864_data(0x30+numge);
}
void keyscan()
{
  unsigned char dat=0;
  unsigned char num=0;
  keydata=0xfe;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elayms(5);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switch(dat)
                  {
                    case 0xee:num=1;
                                  break;
                    case 0xde:num=2;
                                  break;
                    case 0xbe:num=3;
                              break;
                    case 0x7e:num=4;
                                  break;
                  }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dat=dat&0xf0;
              }
          }
    }
  keydata=0xfd;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elayms(5);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switch(dat)
           {
            case 0xed:num=5;
                      break;
            case 0xdd:num=6;
                          break;
                case 0xbd:num=7;
                          break;
                case 0x7d:num=8;
                          break;
           }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dat=dat&0xf0;
          }
         }
   }
    keydata=0xfb;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elayms(5);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switch(dat)
           {
                 case 0xeb:num=9;
                           break;
                 case 0xdb:num=10;
                           break;
                 case 0xbb:num=11;
                           break;
                 case 0x7b:num=12;
                           break;
           }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dat=dat&0xf0;
                }
           }
         }

  keydata=0xf7;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elayms(5);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switch(dat)
          {
           case 0xe7:num=13;
                     break;
           case 0xd7:num=14;
                     break;
           case 0xb7:num=15;
                     break;
           case 0x77:num=16;
                     break;
          }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dat=dat&0xf0;
          }
          }
        }
  switch(num)
   {
    case 1:write_12864_addr(1,3);
               pwm=0;
               pwm_dis();
               break;
        case 2:write_12864_addr(1,3);
               pwm=10;
               pwm_dis();
               break;
        case 3:write_12864_addr(1,3);
               pwm=20;
           pwm_dis();
               break;
        case 4:write_12864_addr(1,3);
                   pwm=30;
                   pwm_dis();
                   break;

        case 5:write_12864_addr(1,3);
               pwm=40;
               pwm_dis();
               break;
        case 6:write_12864_addr(1,3);
               pwm=50;
               pwm_dis();
               break;
        case 7:write_12864_addr(1,3);
               pwm=60;
               pwm_dis();
               break;
        case 8:write_12864_addr(1,3);
               pwm=70;
               pwm_dis();
               break;
    case 9:write_12864_addr(1,3);
               pwm=80;
               pwm_dis();
               break;
        case 10:write_12864_addr(1,3);
                pwm=90;
                pwm_dis();
                break;
        case 11:write_12864_addr(1,3);
                pwm=99;
                pwm_dis();
                break;
        case 12:write_12864_addr(1,3);
                pwm=35;
                pwm_dis();
                break;
        case 13:write_12864_addr(1,3);
                pwm=pwm+5;
                        pwm_dis();
                        break;
        case 14:write_12864_addr(1,3);
                pwm=pwm-5;
                        pwm_dis();
                        break;
        case 15:write_12864_addr(1,3);
                pwm=pwm+1;
                        pwm_dis();
                        break;
        case 16:write_12864_addr(1,3);
                pwm=pwm-1;
                        pwm_dis();
                        break;
   }
}
void keyscan_1()
{
  unsigned char dat=0;
  unsigned char num=0;
   keydata=0xfe;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elayms(5);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switch(dat)
          {
           case 0xee:num=1;
                     break;
           case 0xde:num=2;
                     break;
           case 0xbe:num=3;
                     break;
           case 0x7e:num=4;
                     break;
           }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dat=dat&0xf0;
                 }
          }
         }
        keydata=0xfd;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elayms(5);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switch(dat)
                 {
                  case 0xed:num=5;
                            break;
                  case 0xdd:num=6;
                            break;
                  case 0xbd:num=7;
                            break;
                  case 0x7d:num=8;
                            break;
                 }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dat=dat&0xf0;
                 }
                }
        }
   keydata=0xfb;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elayms(5);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switch(dat)
         {
          case 0xeb:num=9;
                    break;
          case 0xdb:num=10;
                    break;
          case 0xbb:num=11;
                    break;
          case 0x7b:num=12;
                    break;
         }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dat=dat&0xf0;
         }
    }
   }
  keydata=0xf7;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elayms(5);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switch(dat)
         {
          case 0xe7:num=13;
                    break;
          case 0xd7:num=14;
                    break;
          case 0xb7:num=15;
                    break;
          case 0x77:num=16;
                    break;
          }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dat=dat&0xf0;
         }
        }
   }
    switch(num)
         {
          case 1: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0;
                         anjian_dis();
                         break;
          case 2: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10;
                         anjian_dis();
                         break;
          case 3: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20;
                         anjian_dis();
                         break;
          case 4: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30;
                         anjian_dis();
                         break;
          case 5: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40;
                         anjian_dis();
                         break;
          case 6: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50;
                         anjian_dis();
                         break;
          case 7: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60;
                         anjian_dis();
                         break;
          case 8: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anjian+1;
                         anjian_dis();
                         break;
          case 9: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anjian+2;
             anjian_dis();
                         break;
          case 10: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anjian+3;
                          anjian_dis();
                          break;
          case 11: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anjian+4;
                          anjian_dis();
                          break;
          case 12: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anjian+5;
                          anjian_dis();
                          break;
          case 13: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anjian+6;
                          anjian_dis();
                          break;
          case 14: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anjian+7;
                          anjian_dis();
                          break;
          case 15: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anjian+8;
                          anjian_dis();
                          break;
          case 16: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anjian+9;
                          anjian_dis();
                          break;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3
{
  A1=1;
  A2=0;
  TH1=(65535-100)/256;
  TL1=(65535-100)%256;
  count++;
  if(count>=100)
     count=0;
  if(count<pwm)
    {
          ENA=1;
         }
  else
      ENA=0;
}

/***********************************************************
******************12864.C文件*******************************
          12864指令:
0x01/将DDRAM填满“20H”,并且设定DDRAM的地址计数器(AC)到“00H”
0x02//设定DDRAM的地址计数器(AC)到“00H”,并且将游标移到开头原点位置;这个指令并不改变DDRAM的内容
0x04//读写后,AC减一,向左写
0x06//读写后,AC加一,向右写
0x10//光标向左移动,AC减一
0x14//光标向右移动,AC加一
0x18//显示向左移动,光标跟着移动
0x1c//显示向右移动,光标跟着移动
0x0c//整体显示开,游标关,游标位置反白不允许
0x0e//整体显示开,游标开,游标位置反白不允许
0x0f//整体显示开,游标开,游标位置反白允许
0x08//关显示,关光标,关光标闪烁
0x30//8位数据端口,基本指令操作
0x34//8位数据总线,扩展指令集
0x20//4位数据总线,基本指令集
0x24//4位数据总线,扩展指令集
**************************************************************/

#include<reg51.h>
#include"12864.h"
#include"control.h"
#define lcd_data P0 //定义液晶数据端口
sbit lcd_PSB=P3^7; //液晶串行数据和并行数据选择端
sbit lcd_EN=P2^7; //液晶en使能端
sbit lcd_RS=P2^6;//液晶的rs
sbit lcd_RW=P2^5; //液晶的rw读写端口

void delayms_12864(unsigned char xms)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xms;i++)
  for(j=0;j<110;j++);
}
bit check_12864_busy()//检测液晶忙不忙
{
  bit result=0;
  lcd_RS=0;
  lcd_RW=1;
  lcd_EN=1;
  delayms_12864(3);
  result=(bit)(lcd_data&0x80);  //取出数据端口的最高位
  lcd_EN=0;
  return result;
  }
void write_12864_cmd(unsigned char cmd )   //写指令
{
  while(check_12864_busy());    //检测液晶忙不忙
  lcd_RS=0;      //rs=0为写命令
  lcd_EN=0;
  lcd_RW=0;
  lcd_data=cmd;    //把指令给数据端口
  delayms_12864(1);
  lcd_EN=1;
  delayms_12864(1);
  lcd_EN=0;
}
void write_12864_data(unsigned char dat) //向液晶写数据
{
  while(check_12864_busy());    //检测液晶忙不忙
  lcd_RS=1;    //rs=1为写数据
  lcd_EN=0;
  lcd_RW=0;
  lcd_data=dat;   //把数据给数据端口
  delayms_12864(1);
  lcd_EN=1;
  delayms_12864(1);
  lcd_EN=0;
}
void lcd_12864_init()    //初始化液晶
{
  lcd_PSB=1;
  write_12864_cmd(0x30);
  delayms_12864(5);
  write_12864_cmd(0x0c);
  delayms_12864(5);
  write_12864_cmd(0x01);
  delayms_12864(5);
  }
void write_12864_add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写液晶的地址
{
  unsigned char addr;
  if(x==0) //如果x=0,地址为液晶第一行
    {x=0x80;}
  else if(x==1) //如果x=1,地址为液晶第二行
    {x=0x90;}
  else if(x==2) //如果x=2,地址为液晶第三行
    {x=0x88;}
  else if(x==3) //如果x=3,地址为液晶第四行
    {x=0x98;}
  addr=x+y;
  write_12864_cmd(addr);
}

//ADXL.C 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12864.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1 //LCD1602数据端口
sbit SCL=P2^0;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2^1; //IIC数据引脚定义
sbit LED=P2^2;
#define SlaveAddress 0xA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A6,接电源时地址为0x3A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uchar ge,shi,bai,qian,wan; //显示变量
int dis_data;  //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InitLcd(); //初始化lcd1602
void Init_ADXL345(void); //初始化ADXL345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ADXL345_Start();
void ADXL345_Stop();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bit ADXL345_RecvACK();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BYTE ADXL345_RecvByte();

void ADXL345_ReadPage();
void ADXL345_WritePage();
  float tempz;
  float tempy;
  float tempx;
  uchar tab[]="度";
  uchar tab1[]="偏转";
  uchar tab2[]="风力";
  uchar tab3[]="输入";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wan=temp_data/100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0;//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DData)  /**/
// {
//  Y&=1;
//  X&=15;
//  if(Y)X|=0x40;
//  X|=0x80;
//  write_12864_addr(X,0);
//  write_12864_data(DData);          /*这一段*/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当改用1
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不同
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当改用
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void Delay5ms()
{
   WORD n=560;
   while(n--);
}
/*起始信号*/
void ADXL345_Start()
{
   SDA=1;//拉高数据线
   SCL=1;//拉高时钟线
   Delay5us();//延时
   SDA=0;//产生下降沿
   Delay5us();//延时
   SCL=0;//拉低时钟线
}
/**停止信号**/
void ADXL345_Stop()
{
  SDA=0;//拉低数据线
  SCL=1;//拉高时钟线
  Delay5us();//延时
  SDA=1;//产生上升沿
  Delay5us();//延时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0:ACK 1:NAK)
*************************/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
  SDA=ack;//写应答信号
  SCL=1;//拉高时钟线
  Delay5us();//延时
  SCL=0;//拉低时钟线
  Delay5us();//延时
}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 {
//  SDA=ack; //写应答信号
//  SCL=1;//拉高时钟线
//  Delay5us();//延时
//  SCL=0;//拉低时钟线
//  Delay5us();//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bit ADXL345_RecvACK()
  {
   SCL=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延时?
   CY=SDA; //读应答信号
   SCL=0;//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i=0;i<8;i++)//8位计数器
          {
        dat<<=1;//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CY;//送数据口
                SCL=1;//拉高时钟线
                Delay5us();//延时
        SCL=0;//拉低时钟线
                Delay5us();//延时
                }
ADXL345_RecvACK();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BYTE ADXL345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0;
  SDA=1;//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i=0;i<8;i++) //8位计数器
  {
   dat<<=1;
   SCL=1;//拉高时钟线
   Delay5us();//延时
   dat|=SDA;//读数据
   SCL=0;//拉低时钟线
   Delay5us();//延时
   }
return dat;
   }

/*单字节写入*/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ADXL345_Start();//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endByte(REG_data);//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top();//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ADXL345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ADXL345_SendACK(1);
    ADXL345_Stop();//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连续读出ADXL345内部加速度数据,地址范围0x32~0x37*/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void)
{
  uchar i;
  ADXL345_Start();//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32);//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ADXL345_Start();//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i=0;i<6;i++)//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ADXL345_RecvByte();//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i==5)
           {
         ADXL34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ADXL345_SendACK(0);//回应ACK
           }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初始化ADXL34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ADXL345()
{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0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8);  //速率设定为12.5参考pdf13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选择电源模式 参考pdf24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E,0x80); //使能DATA_READY中断
   Single_Write_ADXL345(0x1E,0x00); //X偏移量,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1F,0x00);  //Y偏移量,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0,0x05); //Z偏移量,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显示x轴*/
void display_x()
{
  float tempx;          /**/
  dis_data=(BUF[1]<<8)+BUF[0]; //合成数据
  if(dis_data<0)
   {
     dis_data=-dis_data;
         write_12864_addr(2,1);
     write_12864_data('-');//显示正负符号位
        }
   else
    {
      write_12864_addr(2,1);
      write_12864_data(' ');//显示空格
         }
   tempx=(float)dis_data*3.9;//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conversion(tempx);//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write_12864_addr(2,0);
   write_12864_data('X');
   write_12864_data(':');
   write_12864_addr(2,2);
   write_12864_data(qian);
   write_12864_data('.');
   write_12864_addr(2,3);
   write_12864_data(bai);
   write_12864_data(shi);
//   write_12864_addr(2,3);                /***/
//   DisplayOneChar(' ');                /**/
   }
/*显示y轴*/
void display_y()
{
   float tempy;  /**/
   dis_data=(BUF[3]<<8)+BUF[2];//合成数据
   if(dis_data<0)
     {
       dis_data=-dis_data;
           write_12864_addr(2,5);
       write_12864_data('-');//显示正负符号位
           }
        else
         {
      write_12864_addr(2,5);
      write_12864_data(' ');//显示空格
          }
   tempy=(float)dis_data*3.9;//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conversion(tempy);//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write_12864_addr(2,4);
   write_12864_data('Y');//第1行,第0列显示y
   write_12864_data(':');
   write_12864_addr(2,6);
   write_12864_data(qian);
   write_12864_data('.');
   write_12864_addr(2,7);
   write_12864_data(bai);
   write_12864_data(shi);
//   write_12864_addr(2,7);/**/
//   DisplayOneChar(' ');        /**/
  }
/*显示z轴*/
void display_z()
{
//  float temp; /**/
  dis_data=(BUF[5]<<8)+BUF[4];//合成数据
   if(dis_data<0)
  {
  dis_data=-dis_data;
  write_12864_addr(3,1);
  write_12864_data('-'); //显示负符号位
  }
   else
    {
          write_12864_addr(3,1);
          write_12864_data(' ');  //显示空格

   tempz=(float)dis_data*3.9;//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conversion(tempz);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write_12864_addr(3,0);
   write_12864_data('Z');//第0行,第10列?显示Z
   write_12864_data(':');
   write_12864_addr(3,2);
   write_12864_data(qian);
   write_12864_data('.');
   write_12864_addr(3,3);
   write_12864_data(bai);
   write_12864_data(shi);
//   write_12864_addr(3,4);         /**/
//   DisplayOneChar(' ');        /**/
   }
   }
//void adxl()           /*这一段*/
// {
//   uchar devid;
//   uchar i,j;
//   float w;
//   delay(500);
//   Init_ADXL345();//初始化ADXL345
//   devid=Single_Read_ADXL345(0X00);
//    } /*这一段*/
void jiaodu()
{
  uchar i,j,k;
  float w;
  w=(180*atan(tempz/tempx))/3.14;
  if(w>=41&&w<=49)
    {
          LED=0;
         }
  else
   LED=1;
   conversion(w);
   write_12864_addr(1,4);
    {
         for(j=0;tab1[j]!='\0';j++)
         write_12864_data(tab1[j]);
         }
    write_12864_addr(1,6);
        write_12864_data(shi);
        write_12864_data(ge);
        write_12864_addr(1,7);
         {
          for(i=0;tab[i]!='\0';i++)
          write_12864_data(tab[i]);
         }
        write_12864_addr(3,4);
         {
          for(k=0;tab2[k]!='\0';k++)
          write_12864_data(tab2[k]);
          }
        write_12864_addr(1,0);
         {
          for(k=0;tab3[k]!='\0';k++)
          write_12864_data(tab3[k]);
          }
         }

void adxl345()
{
   Multiple_Read_ADXL345();//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isplay_x();//---------显示X轴
   display_y();//---------显示Y轴
   display_z();//---------显示Z轴
//   delay(200); /**/
   jiaodu();
   }

网友A:
有仿真吗?

网友B:
这个是电赛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