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864画点函数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7-07-19):
这是一个常见的12864画点函数
我完全看不懂switch那部分啊,为什么要左移动7减Tier_bit。
哪位大佬可以给我讲讲
void DrawPoint(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lor )
{
    unsigned char Row , Tier , Tier_bit    ;
    unsigned char ReadOldH, ReadOldL ;
        Tier = X >> 4 ;
    Tier_bit = X & 0x0f ;
    if( Y < 32 )
    {
        Row = Y ;
    }
    else
    {
        Row = Y - 32 ;
        Tier += 8 ;
    }
        wr_cmd(Row + 0x80);                //写入行坐标
        wr_cmd(Tier + 0x80);        //写入列坐标
        rd_dat();
    ReadOldH = rd_dat() ;         //读出原始数据
    ReadOldL = rd_dat() ;
        wr_cmd(Row + 0x80);
        wr_cmd(Tier + 0x80);
    if( Tier_bit < 8 )
    {
        switch( Color)
        {
            case 0 : ReadOldH &=( ~( 0x01 << ( 7 - Tier_bit ))) ; break ;        //不显示
            case 1 : ReadOldH |= ( 0x01 << ( 7 - Tier_bit )) ; break ;                //显示
            case 2 : ReadOldH ^= ( 0x01 << ( 7 - Tier_bit ))    ; break ;   //翻转
            default : break ;
        }
                wr_dat(ReadOldH);  //写入新数据
                wr_dat(ReadOldL);
    }
    else
    {
        switch(Color)
        {
            case 0 : ReadOldL &= (~( 0x01 << ( 15 - Tier_bit ))) ; break ;
            case 1 : ReadOldL |= ( 0x01 << ( 15 - Tier_bit ))    ; break ;
            case 2 : ReadOldL ^= ( 0x01 << ( 15 - Tier_bit ))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wr_dat(ReadOldH);
                wr_dat(ReadOldL);
    }
}

楼主:
这个问题我自己已经解决了。感觉现在没有任何生气,提问题没有一个回复,伤心

楼主:
感谢管理员的回复,我现在来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作出解答:
我当初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case 1 : ReadOldH |= ( 0x01 << ( 7 - Tier_bit )) ; break ;                //显示

其实是样的,12864每行有128个像素点,能够显示16个字节,即每个字节占8个像素点
假设我要第2个像素点亮,Tier_bit就会为1(因为第一位为0,故第二位为1),代入上面这句话,就会有0x01左移6位(由0000 0001变成0100 0000)
1当“或”上ReadOldH(这个为原来8位的情况),就会在原来的基础上点亮第二个像素点
2当“与”上ReadOldH,就会只点亮第二个像素点,而其他7个点置0不亮

以上就是我的解答,如有错误或者不足,请大家指正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能帮到很多人。

网友B(2018-05-01):
楼主你好,请问我使用该函数时会直接造成清屏是什么原因?

网友C(2019-07-14):
引用 楼主:
感谢管理员的回复,我现在来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作出解答:
我当初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case 1 : ReadOldH |= ...

对楼主的解释做点补充:
3.当其取反后“与”上ReadOldH,由0100 0000变为1011 1111,会在原来的基础上熄灭第二个像素点(case 0);
4.当“异或”上ReadOldH,会在原来的基础上使第二个像素点状态反转(case 2);
以上是Tier_bit<8(每行16个字节分为8个区域,每个区域的高字节部分)时的情况;至于Tier_bit>=8时,情况类似,(15-Tier_bit)的目的是使移位控制在0~7范围内。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传入的参数x指水平像素点坐标(0~127),y指垂直像素点坐标(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