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LED灯持续闪烁的问题

楼主(2017-07-19):
我是初学者,我想用单片机实现这样的功能:

第一步:给 P3_4 一个长时间不断的高电平(必要时会转为低电平),P1_0 接一个LED灯, 在P3_4一直保持高电平的情况下,以500毫秒间隔闪烁3次后停止闪烁。

第二步: P1_1 接一个LED灯,P3_4转为低电平时(一个持续长时间低电平),P1_1的LED灯 以500毫秒间隔闪烁3次后停止闪烁。

第一步我就没有完成。给  P3_4  瞬时高电平时,LED会闪3下停止闪烁,但在持续高电平时,LED会不停的闪烁,只有给 P3_4 一个低电平时才会停止闪烁。

下面是我的程序。希望论坛的大神纪念给予帮助,谢谢大家!

#include <at89x52.h>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j;
    for(i=0;i<500;i++)
    {
    for(j=0;j<300;j++);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
   if(P3_4==0)
        for(a=0;a<3;a++)
       {
        P1_0=1;
        DELAY();
        P1_0=0;
        DELAY();
       }
}

网友A:
#include <at89x52.h>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j;
        for(i=0;i<500;i++)
                for(j=0;j<300;j++);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
        while(1)
        {
                if(P3_4==0)
                {
                        for(a=0;a<3;a++)
                        {
                                P1_0=0;
                                DELAY();
                                P1_0=1;
                                DELAY();
                        }
                        while(!P3_4);
                }
                else
                {
                        for(a=0;a<3;a++)
                        {
                                P1_1=0;
                                DELAY();
                                P1_1=1;
                                DELAY();
                        }
                        while(P3_4);
                }
        }
}

网友B:
if(P3_4==0)
        for(a=0;a<3;a++)
       {
        P1_0=1;
        DELAY();}
if(P3_4==1)
        for(a=0;a<3;a++)

      {  P1_0=0;
        DELAY();
       }
这样分开看行不

网友C:
#include <reg52.h>

sbit P1_0 = P1^0;
sbit P1_1 = P1^1;
sbit P3_4 = P3^4;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j;
    for(i=0;i<500;i++)
    {
    for(j=0;j<300;j++);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0,b=0;
        while(1)
        {
                   if(P3_4==1)
                {
                        b=0;
                       while(a<3)
                       {
                                   a++;
                        P1_0=1;
                        DELAY();
                        P1_0=0;
                        DELAY();
                      }
            }
                else
                {
                        a=0;
                        while(b<3)
                       {
                                   b++;
                        P1_1=1;
                        DELAY();
                        P1_1=0;
                        DELAY();
                       }
                }
        }
}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热心的帮助,我感觉需要引入中断可能才能解决。

网友D:
是不是哪里有什么延迟信号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引入两个外部中断,功能全部实现。

网友E(2019-05-10):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引入两个外部中断,功能全部实现。

把改好的程序贴出来分享一下,楼主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引入两个外部中断,功能全部实现。

#include <ioCC2530.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控制灯的端口
#define LED1 P1_0 //定义 LED1 为 P10 口控制
#define S5 P0_4
#define S6 P0_5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int); //延时函数

void InitIO(void); //初始化 LED 控制 IO 口函数
uint key_scan(void);
uint jey_scan(void);
/****************************
//延时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i;
for(i = 0;i<n;i++);
for(i = 0;i<n;i++);
for(i = 0;i<n;i++);
for(i = 0;i<n;i++);
for(i = 0;i<n;i++);
}
/****************************
//初始化 IO 口程序
*****************************/
void InitIO(void)
{
  P1SEL &=~0x01;
  P1DIR |= 0x01;
  LED1 = 1;//LED1 init
  P0SEL &=~0x30;   //key5,6 init
  P0DIR &=~0x30;
  P0INP &=~0x30;
  P2INP &=~0x20;   //SET P0 shangla

}
/***************************
//check key
***************************/
uint key_scan(void)
{
  uint ret = 0;
  if ((0==S5)||(!S6))
  {
    Delay(10000);
    if ((0==S5)||(!S6))
    {
      ret = 1;
    }
  }
  while((!S5)||(!S6))
  return ret;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int key;
  InitIO(); //初始化 LED 灯控制 IO 口
  while(1) //死循环
{
  key = key_scan( );
  if (1==key)
  {
    LED1 = !LED1; // LED1 灯闪一次
  }
   Delay(10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