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板子-k3,k4控制LED灯 左移右移,怎么没反应

楼主(2017-07-19):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200;i>0;i--);
}
}
void Move_LED()
{
  if((P3 &= 0x01)==0) P2 = _cror_(P2,1);
else if((P3 &= 0x02)==0) P2 = _crol_(P2,1);
// else if((P3 &= 0x40)==0) P2 = _cror_(P2,1);
// else if((P3 &= 0x80)==0) P2 = _crol_(P2,1);
}
void main()
{
  uchar Recent_Key=0xff;
// P0=0xfe;
P3=0xfe;
P2=0xfe;
while(1)
{
   if(Recent_Key != P3)
  {
    Recent_Key=P3;
   Move_LED();
   DelayMS(10);
  }
}
}

照着仿真案例搞得,就是不行,想不明白

网友A:
程序的问题啊。
主循环第一次:Recent_Key=0xff,P3=0xfe,不等,所以执行了,灯右移一次。P3=0。注意,你没有按键!!!
主循环第二次:Recent_Key=0xfe,P3=0,不等,所以执行了,灯再次右移一次,P3=0,注意,你仍然没有按键。
主循环第三次:Recent_Key=P3=0,等,不执行,灯不动了。
你按下K3,P3=0,你按下K4,P3=0,不论你按哪个,P3都是0,与Recent_Key相等,不执行,灯都不动。
我的分析与实验结果相同。
希望你自己找到解决方案。

楼主:
if((P3 &= 0x04)==0) P2 = _cror_(P2,1);else if((P3 &= 0x08)==0) P2 = _crol_(P2,1);刚开始写错了改了还是不行,摸索阶段,仿真与现实就是好多不一样

网友A:
刚才说到你的程序问题。
我修改了初值,再实验,还发现一些情况,就是:
以我的板子的情况,P3就是赋了初值,它也是会变的!!!!!
在你的程序结构上,我修改了一下,想看看P3的值是怎么样的,结果看到,在主循环前,不论赋什么值,到了主循环,P3的值都变成0xcf了,不知道为什么,想不通。所以,你的程序还有问题,用整个P3去判断按键,是不可取的。还是以位来定义按键的好。

楼主:
总算找到了,完美运行
/*
*4个独立式按键控制LED移动*
*/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void delay(uint16 x)
{
        uint16 i,j;
        for(i = x; i > 0; i --)
                for(j = 114; j > 0; j --);
}

uint8 i = 0,j = 0;

void Move_LED()
{
        //if           ((P1 & 0x01) == 0x00) i = (i - 1) & 0x07;
//        else if((P1 & 0x02) == 0x00) i = (i + 1) & 0x07;
     if((P3 & 0x04) == 0x00) j = (j - 1) & 0x07;
        else if((P3 & 0x08) == 0x00) j = (j + 1) & 0x07;

//        P0 = ~(1 << i);
        P2 = ~(1 << j);
}

void main()
{
        uint8 Key = 0x00;
//        P0 = 0xFF;
                P2 = 0xFF;
        while(1)
        {
                if(P3 != Key)
                {
                        Key = P3;
                        Move_LED();
                        delay(10);
                }
        }
}

楼主:
编程思维太难了,不知道现在一个简单东西,为啥都喜欢用  与,看着都累,

网友B(2020-05-22):
void Move_LED()
{
        if((P1 & 0x01) == 0x00) i = (i - 1) & 0x07;
        else if((P1 & 0x02) == 0x00) i = (i + 1) & 0x07;
        else if((P1 & 0x04) == 0x00) j = (j - 1) & 0x07;
        else if((P1 & 0x08) == 0x00) j = (j + 1) & 0x07;

        P0 = ~(1 << i);
        P3 = ~(1 << j);
}

大佬,这一段程序要怎么理解。 如果我第一步的条件触发了的话,是不是

i=(i-1)&0x07
i=(0000 0000)+(1000 0001)=(1000 0001)&0000 0111=0000 0001
刚学这个,不是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