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硬件消抖(斯密特触发器),为什么不能用 求助啊!

楼主(2017-07-19):
按键:硬件消抖(斯密特触发器),为什么不能用啊,求助啊!!!

网友A:
如何证明不能用了?

网友B:
你这电路消抖效果不好,应该采用阻容积分电路。RC值越大消抖效果越好但响应速度下降,典型电路如下图:

网友C:
斯密特触发器不能起到消抖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斯密特触发器不能起到消抖作用!

是的,可能楼主是为了脉冲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