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CF8951 AD模块程序

楼主(2017-07-19):
求PCF8951 AD模块程序

网友A(2018-04-13):
这是驱动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Write_PCF8591 0x90
#define Read_PCF8591 0x91
#define Control_Byte 0x40
#define P3=P1^0;

sbit SCL=P2^0;
sbit SDA=P2^1;

uchar num,temp;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10;y++);
}

void dela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init_IIC()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star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ack()
{
        uchar i=0;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 i++;
        SCL=0;
        delay();
}

void noack()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SCL=0;
                delay();
                if(dat&0x80)
                {
                        SDA=1;
                }
                else
                {
                        SDA=0;
                }
                dat=dat<<1;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dat;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dat=dat<<1;
                if(SDA)
                {
                        dat++;
                }
                SCL=0;
                delay();
        }
        return dat;
}

void DAC_PCF8591(uchar add,uchar dat)
{
        start();
        Write_Byte(add);
        ack();
        Write_Byte(Control_Byte);
        ack();
        Write_Byte(dat);
        ack();
        stop();
}

uchar ADC_Read(uchar add0,uchar add1,uchar chl)
{
        uchar dat;
        start();
        Write_Byte(add0);
        ack();
        Write_Byte(Control_Byte|chl);
        ack();
        start();
        Write_Byte(add1);
        ack();
        dat=Read_Byte();
        noack();
        stop();
        return dat;
}

void main()
{
        init_IIC();
        while(1)
        {
                DAC_PCF8591(Write_PCF8591,num);
                num++;
                delayms(30);
                temp=ADC_Read(Write_PCF8591,Read_PCF8591,0);
                P1=temp;
        }
}

网友B(2019-06-11):
谢谢层主的程序,受教了

网友B:
楼主,有一个问题,你这个程序得出的temp不会变的呀呀呀!

网友B:
老铁,你的程序值采集完了,返回值全是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