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能用那些芯片

楼主(2017-07-20):
40脚芯片单片机怎么用大于或者小于40脚的芯片

网友A:
你指的是在开发板上换芯片?每个开发板都是根据原本的芯片布置外围系统模块的,不好换芯片的

网友B:
其实你可以买外围模块  再买点杜邦线
电源模块,LED模块,数码管模块,液晶模块,1302模块
ad模块,da模块,蓝牙模块,红外模块,按键模块
这样每次只要买单片机最小系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