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楼主:
- * 文件名 : PCF8591T做DA实验.c
- * 描述 : 我们单片机去控制PCF8591T去实现DA功能。
- 这个代码也要在示波器上才能观测到,DA输出一个正弦波。
- * 可以用示波器测到正弦波
- ***********************************************************************/
- #include<reg52.h>
- #include <I2C.H>
- #define PCF8591 0x90 //PCF8591 地址
- // 此表为 LED 的字模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 L P U Hidden _ (20)
- unsigned char Disp_Tab[]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88,0x83,0xC6,0xA1,0x86,0xbf,0xc7,0x8c,0xc1, 0xff, 0xf7 };
- unsigned char AD_CHANNEL;
- unsigned long xdata LedOut[8];
- unsigned int idata D[32];
- // 128点正弦波样本表
- unsigned char code auc_SinParam[128] = {
- 64,67,70,73,76,79,82,85,88,91,94,96,99,102,104,106,109,111,113,115,117,118,120,121,
- 123,124,125,126,126,127,127,127,127,127,127,127,126,126,125,124,123,121,120,118,
- 117,115,113,111,109,106,104,102,99,96,94,91,88,85,82,79,76,73,70,67,64,60,57,54,51,48,
- 45,42,39,36,33,31,28,25,23,21,18,16,14,12,10,9,7,6,4,3,2,1,1,0,0,0,0,0,0,0,1,1,2,3,4,6,
- 7,9,10,12,14,16,18,21,23,25,28,31,33,36,39,42,45,48,51,54,57,60};
- /*******************************************************************
- DAC 变换, 转化函数
- *******************************************************************/
- bit DACconversio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Val)
- {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 if(ack==0)return(0);
- SendByte(c); //发送控制字节
- if(ack==0)return(0);
- SendByte(Val); //发送DAC的数值
- if(ack==0)return(0);
- Stop_I2c(); //结束总线
- return(1);
- /*******************************************************************
- ADC发送字节[命令]数据函数
- *******************************************************************/
- bit ISend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 {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 if(ack==0)return(0);
- SendByte(c); //发送数据
- if(ack==0)return(0);
- Stop_I2c(); //结束总线
- return(1);
- /*******************************************************************
- ADC读字节数据函数
- *******************************************************************/
- unsigned char IRcvByte(unsigned char sla)
- { unsigned char c;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 SendByte(sla+1); //发送器件地址
- if(ack==0)return(0);
- c=RcvByte(); //读取数据0
- Ack_I2c(1); //发送非就答位
- Stop_I2c(); //结束总线
- return(c);
- /********************************************************************
- * 名称 : Delay_1ms()
-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 输入 : x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 输出 : 无
- ***********************************************************************/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char i)//1ms延时
- {
- unsigned char x,j;
- for(j=0;j<i;j++)
- for(x=0;x<=148;x++);
- }
- //******************************************************************/
- main()
- {
- unsigned char i=0;
- while(1)
- {/********以下AD-DA处理*************/
- switch(AD_CHANNEL)
- {
- case 0: ISendByte(PCF8591,0x41);
- D[0]=IRcvByte(PCF8591)*2; //ADC0 模数转换1
- break;
- case 1: ISendByte(PCF8591,0x42);
- D[1]=IRcvByte(PCF8591)*2; //ADC1 模数转换2
- break;
- case 2: ISendByte(PCF8591,0x43);
- D[2]=IRcvByte(PCF8591)*2; //ADC2 模数转换3
- break;
- case 3: ISendByte(PCF8591,0x40);
- D[3]=IRcvByte(PCF8591)*2; //ADC3 模数转换4
- break;
- case 4: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 D[4]/4); //DAC 数模转换
- break;
- }
- if(++AD_CHANNEL>4) AD_CHANNEL=0;
- /********以下将AD的值送到LED数码管显示*************/
- D[4] = auc_SinParam[i++]*2;
- Delay_1ms(5);
- if(i==128) i=0;
- }
- }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此部分为I2C总线的驱动程序*************************************/
- #include<reg52.h>
- #include <intrins.h>
- #include <I2C.H>
-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
- #define _Nop() _nop_() /*定义空指令*/
- sbit SCL=P1^5; //I2C 时钟
- sbit SDA=P3^6; //I2C 数据
-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 /*******************************************************************
- 起动总线函数
- 函数原型: void Start_I2c();
- 功能: 启动I2C总线,即发送I2C起始条件.
- ********************************************************************/
- void Start_I2c()
- {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 _Nop();
- SCL=1;
- _Nop();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 _Nop();
- _Nop();
- _Nop();
- _Nop();
-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 _Nop();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 _Nop();
- _Nop();
- _Nop();
- _Nop();
-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 _Nop();
- _Nop();
- }
- /*******************************************************************
- 结束总线函数
- 函数原型: void Stop_I2c();
- 功能: 结束I2C总线,即发送I2C结束条件.
- ********************************************************************/
- void Stop_I2c()
- {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 _Nop();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 _Nop();
- _Nop();
- _Nop();
- _Nop();
- _Nop();
-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 _Nop();
- _Nop();
- _Nop();
- _Nop();
- }
- /*******************************************************************
- 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CHAR c);
-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
- unsigned char BitCnt;
-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
- if((c<<BitCnt)&0x80)SDA=1; /*判断发送位*/
- else SDA=0;
- _Nop();
-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 _Nop();
- _Nop();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 _Nop();
- _Nop();
- _Nop();
- SCL=0;
- }
- _Nop();
- _Nop();
-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 _Nop();
- _Nop();
- SCL=1;
- _Nop();
- _Nop();
- _Nop();
- if(SDA==1)ack=0;
-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 SCL=0;
- _Nop();
- _Nop();
- }
- /*******************************************************************
- 字节数据接收函数
- 函数原型: UCHAR RcvByte();
-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应答从机。
- ********************************************************************/
- unsigned char RcvByte()
- {
- unsigned char retc;
- unsigned char BitCnt;
- retc=0;
-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
- _Nop();
-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 _Nop();
-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 _Nop();
- _Nop();
- _Nop();
-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 _Nop();
- _Nop();
- retc=retc<<1;
- if(SDA==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
- _Nop();
- _Nop();
- }
- SCL=0;
- _Nop();
- _Nop();
- return(retc);
- }
- /********************************************************************
- 应答子函数
- 函数原型: void Ack_I2c(bit a);
- 功能: 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可以是应答或非应答信号,由位参数a决定)
- ********************************************************************/
- void Ack_I2c(bit a)
- {
- if(a==0)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 else SDA=1;
- _Nop();
- _Nop();
- _Nop();
- SCL=1;
- _Nop();
-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 _Nop();
- _Nop();
- _Nop();
-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 _Nop();
- _Nop();
- }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extern bit ack;
- //起动总线函数
- extern void Start_I2c();
- //结束总线函数
- extern void Stop_I2c();
- //应答子函数
- extern void Ack_I2c(bit a);
- //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 extern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有子地址发送多字节数据函数
- extern bit ISendStr(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ba,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no) ;
- //无子地址发送多字节数据函数
- extern bit ISendStrExt(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no);
- //无子地址读字节数据函数
- extern unsigned char RcvByte();
- extern void HC595SendData(unsigned int SendVal);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此部分为74HC595的驱动程序使用SPI总线连接*************************************/
- #include<reg52.h>
- #include <intrins.h>
-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
- #define _Nop() _nop_() /*定义空指令*/
- //SPI IO
- sbit MOSIO =P1^5;
- sbit R_CLK =P1^6;
- sbit S_CLK =P1^7;
- sbit OE =P3^6;
- void HC595SendData(unsigned int SendVal);
- /*********************************************************************************************************
- ** 函数名称: HC595SendData
- ** 功能描述: 向SPI总线发送数据
- ** 管脚描述:请参考相关的芯片资料(学习光盘中以配)
- *********************************************************************************************************/
- void HC595SendData(unsigned int SendVal)
- {
- unsigned char i;
- for(i=0;i<16;i++)
- {
- if((SendVal<<i)&0x8000) MOSIO=1; // set dataline high
- else MOSIO=0;
- S_CLK=0;
- NOP();
- NOP();
- S_CLK=1;
- }
- R_CLK=0; //set dataline low
- NOP();
- NOP();
- R_CLK=1; //片选
- OE=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