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Æ.C(127):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应该怎么改

楼主(2017-07-20):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S1302_CLK=P1^0;//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sbit DS1302_IO=P1^1;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sbit DS1302_RST=P1^2;//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uchar hide_sec,hide_min,hide_hour,hide_day,hide_week,hide_month,hide_year;//秒,分,时到日,月,年位闪的计数
sbit Set=P3^4; //模式切换键,对应实验板K5
sbit Up=P3^5;  //加法按钮,对应实验板K6
sbit Down=P3^6;        //减法按钮,对应实验板K7
sbit out=P3^7; //立刻跳出调整模式按钮,对应实验板K8
//sbit p35=P3^5;//定时时间转换
sbit BEEP=P3^2;
sbit guang=P3^3;
uchar done,count,temp,up_flang,down_flang;
uchar h;
bit a,b;        //闪烁标志位
uchar week_value[3];
void show_time();        //液晶显示程序

//12864液晶显示部分子程序

sbit rs =P2^0;
sbit rw =P2^1;
sbit e  =P2^2;
#define lcddata P0
sbit busy=P0^7;  //lcd busy bit
void wr_d_lcd (uchar content);
void wr_i_lcd (uchar content);
void clrram_lcd(void);
void init_lcd(void);
void busy_lcd(void);
void rev_row_lcd(uchar row);
void rev_co_lcd(uchar row,uchar col,uchar mode);
void clr_lcd(void);
void wr_co_lcd(uchar row,uchar col,uchar lcddata1,uchar lcddata2);
void wr_row_lcd(uchar row,char*p);

unsigned char idata i,tl0_temp=0,th0_temp=0;

//液晶初始化
void init_lcd(void)
{
        wr_i_lcd(0x06);          //光标的移动方向
        wr_i_lcd(0x0c);          //开显示,关游标
}

//填充夜晶DDRAM全为空格

void clrram_lcd(void)
{
        wr_i_lcd(0x30);
        wr_i_lcd(0x01);
}

//对液晶写数据
//content为要写入的数据

void wr_d_lcd(uchar content)
{
          busy_lcd();
        rs=1;
        rw=0;
        lcddata=content;
        e=1;
        e=0;
}

//对液晶写指令
//content为要写入的指令代码

void wr_i_lcd(uchar content)
{
          busy_lcd();
        rs=0;
        rw=0;
        lcddata=content;
        e=1;
        e=0;
}

//夜晶检测忙状态
//在写入前必须执行

void busy_lcd(void)
{
  lcddata=0xff;
        rs=0;
        rw=1;
        e=1;
        while(busy==1) ;
        e=0;
}

//指定要显示字符的坐标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x)
{

        if(y==1)
                wr_i_lcd(0x80|x);
        if(y==2)
                wr_i_lcd(0x90|x);
        if(y==3)
                wr_i_lcd((0x80|x)+8);
        if(y==4)
                wr_i_lcd((0x90|x)+8);
}

//液晶显示字符串程序

void print(uchar*str)
{
        while(*str!='\0')
        {
                wr_d_lcd(*str);
                str++;
        }
}

//DS1302时钟部分子程序模块

typedef struct_SYSTEMTIME_
{
        uchar Second;
        uchar Minute;
        uchar Hour;
        uchar Week;
        uchar Day;
        uchar Month;
        uchar Year;
        uchar DateString[11];
        uchar TimeString[9];
}
SYSTEMTIME;//定义的时间类型
SYSTEMTIME CurrentTime;

#define AM(X)  X
#define PM(X) (X+12)  //转成24小时制
#define DS1302_SECOND  0X80 //时钟芯片的寄存器位置,存放时间
#define DS1302_MINUTE  0X82
#define DS1302_HOUR    0X84
#define DS1302_WEEK    0X8A
#define DS1302_DAY     0X86
#define DS1302_MONTH   0X88
#define DS1302_YEAR    0X8C  \

//实时时钟写入一个字节(内部函数)

void DS1302InputByte(uchar d)
{
        uchar i;
        ACC=d;
        for(i=8;i>0;i--)
        {
                 DS1302_IO=ACC0;
                 DS1302_CLK=1;
                 DS1302_CLK=0;
                 ACC=ACC>>1;
        }
}

//实时时钟读取一个字节

uchar DS1302OutputByte(void)
{
        uchar i;
        for(i=8;i>0;i--)
        {
                 ACC=ACC>>1;
                 ACC7=DS1302_IO;
                 DS1302_CLK=1;
                 DS1302_CLK=0;
        }
        return(ACC);
}

//ucAddr:DS1302地址,ucData:要写的数据

void Write 1302(uchar ucAddr,uchar ucDa)
{
        DS1302_RST=0;
        DS1302_CLK=0;
        DS1302_RST=1;
        DS1302InputByte;//地址,命令
        DS1302InputByte;//写1Byte数据
    DS1302_CLK=1;
        DS1302_RST=0;
}

//读取DS1302某地址的数据

uchar Read 1302(uchar ucAddr)
{
        uchar ucData;
        DS1302_RST=0;
        DS1302_CLK=0;
        DS1302_RST=1;
        DS1302InputByte(ucAdd|0x01);//地址,命令
        ucData=DS1302OutputByte();//读1Byte数据
    DS1302_CLK=1;
        DS1302_RST=0;
        return(ucData);
}

//获取时钟芯片的时钟数据到自定义的结构型数组

void DS1302_GetTime(SYSTEMTIME*Time)
{
        uchar ReadValue;
        ReadValue=Read1302(DS13012_SECOND);
        Time->Second=((ReadValue&0x70)>>4)*10+(ReadValue&0x0F);//转换为相应的10进制数
        ReadValue=Read1302(DS13012_MINUTE);
        Time->Minute=((ReadValue&0x70)>>4)*10+(ReadValue&0x0F);
        ReadValue=Read1302(DS13012_HOUR);
        Time->Hour=((ReadValue&0x70)>>4)*10+(ReadValue&0x0F);
        ReadValue=Read1302(DS13012_DAY);
        Time->Day=((ReadValue&0x70)>>4)*10+(ReadValue&0x0F);
        ReadValue=Read1302(DS13012_WEEK);
        Time->Week=((ReadValue&0x10)>>4)*10+(ReadValue&0x0F);
        ReadValue=Read1302(DS13012_MONTH);
        Time->Month=((ReadValue&0x70)>>4)*10+(ReadValue&0x0F);
        ReadValue=Read1302(DS13012_YEAR);
        Time->Year=((ReadValue&0xf0)>>4)*10+(ReadValue&0x0F);
}

//将时间年月日星期数据转换成液晶显示字符串,
//放到数据里DateString[]

void DateStr(SYSTEMTIME*Time)
{
         uchar tab[]={0XD2,0XBB,0XB6,0XFE,0XC8,0XFD,0XCB,0XC4,0XCE,0XE5,
                                         0XC1,0XF9,0XC8,0XD5        };
         if(hide_year<2)
         {
                 Time->DateString[0]='2';
                Time->DateString[1]='2';
                Time->DateString[2]=Time->Year/10+'0';
                Time->DateString[3]=Time->Year%10+'0';
         }
        else
        {
                        Time->DateString[0]='';
                        Time->DateString[1]='';
                        Time->DateString[2]='';
                        Time->DateString[3]='';
        }
        Time->DateString[4]='-';
        if(hide_month<2)
        {
                Time->DateString[5]=Time->Month/10+'0';
                Time->DateString[6]=Time->Month%10+'0';
        }
        else
        {
                           Time->DateString[5]='';
                        Time->DateString[6]='';
        }
        Time->DateString[7]='-';
        if(hide_day<2)
        {
                Time->DateString[8]=Time->Day/10+'0';
                Time->DateString[9]=Time->Day%10+'0';
        }
        else
        {
                           Time->DateString[8]=' ';
                        Time->DateString[9]=' ';
        }
        if(hide_week<2)
        {
                week_value[0]=tab[2*(Time->Week%10)-2];
                week_value[1]=tab[2*(Time->Week%10)-2];
        }
        else
        {
                           week_value[0]='';
                        week_value[1]='';
        }
        week_value[2]='\0';
        Time->DateString[10]='\0';//字符串末尾加'\0',判断结束字符
}

//将时分秒数据转换成液晶显示字符串,
//放到数据里TimeString[]

void TimeTostr(SYSTEMTIME*Time)
{
        if(hide_hour<2)
        {
                Time->TimeString[0]=Time->Hour/10+'0';
                Time->TimeString[1]=Time->Hour%10+'0';
                //定时器使能,开始计数
                if(Time->Hour<0x06||Time->Hour>0x11)
                        TR0=1;
                else
                        if(guang==0)
                                TR0=1;
                                else
                                TR0=0;
        else
                {
                           Time->TimeString[0]='';
                        Time->TimeString[1]='';
                }
        Time->TimeString[2]=':';
        if(hide_min<2)
        {
                Time->TimeString[3]=Time->Minute/10+'0';
                Time->TimeString[4]=Time->Minute%10+'0';
        }
        else
                {
                           Time->TimeString[3]='';
                        Time->TimeString[4]='';
                }
        Time->TimeString[5]=':';
                if(hide_sec<2)
        {
                Time->TimeString[6]=Time->Second/10+'0';
                Time->TimeString[7]=Time->Second%10+'0';
        }
        else
                {
                           Time->TimeString[6]='';
                        Time->TimeString[7]='';
                }
        Time->TimeString[8]='\0';
        }

}

//时钟芯片初始化

void Initial_Ds1302(void)
{
        uchar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if(Second&0x80)//判断时钟芯片是否关闭
        {
                Write 1302(0x8e,0x00);//写入允许
                Write 1302(0x8c,0x12); //以下写入初始化时间
                Write 1302(0x88,0x11);
                Write 1302(0x86,0x26);
                Write 1302(0x8a,0x01);
                Write 1302(0x84,0x18);
                Write 1302(0x82,0x17);
                Write 1302(0x80,0x55);
                Write 1302(0x8e,0x80);//禁止写入
        }

}

//延时子程序模块

void mdelay(uchar delay)
{
  uint i;
  for(;delay>0;delay--)
                  for(i=0;i<80;i++)//延时一毫秒
                ;

}

//按键设置程序模块

//跳出调整模式,返回默认显示
void outkey()
{
        uchar Second;
        if(out==0)
        {
                mdelay(5);
                count=0;
                hide_sec=0,        hide_min=0,        hide_hour=0,hide_day=0,hide_week=0,        hide_month=0,hide_year=0;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Write 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 1302(0x80,Second&0x7f);
                Write 1302(0x8E,0x80);//禁止写入
                done=0;
        }
}

//升序按键
void Upkey()
{
          Up=1;
        if(Up=0)
        {
                mdelay(5);
                switch(count)
                {
                        case 1:         temp=Read1302(DS1302_SECOND);//读取秒数
                                         temp=((temp&0x70)>>4)*10+(temp&0x0F);
                                         temp=temp+1;         //秒数+1
                                         up_flag=1;                //数据调整后更新标志
                                         if((temp)>59) //超过59秒,清零
                                         temp=0;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case 2:         temp=Read1302(DS1302_MINUTE);//读取分数
                                         temp=((temp&0x70)>>4)*10+(temp&0x0F);
                                         temp=temp+1;         //分数+1
                                         up_flag=1;                //数据调整后更新标志
                                         if((temp)>59) //超过59分,清零
                                         temp=0;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case 3:         temp=Read1302(DS1302_HOUR);//读取小时数
                                         temp=((temp&0x70)>>4)*10+(temp&0x0F);
                                         temp=temp+1;         //小时数+1
                                         up_flag=1;                //数据调整后更新标志
                                         if((temp)>23) //超过23小时,清零
                                         temp=0;
                                         temp=temp/10*16+temp%10;
                                         //定时器使能,开始计数
                                         if(temp<0x06||temp>0x17)
                                            {
                                                         TR0=1;
                                                }
                                            else
                                                TR0=0;
                                         break;

                   case 4:         temp=Read1302(DS1302_WEEK);//读取 星期数
                                         temp=((temp&0x70)>>4)*10+(temp&0x0F);
                                         temp=temp+1;         //兴趣数+1
                                         up_flag=1;                //数据调整后更新标志
                                         if((temp)>7)
                                         temp=1;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case 5:         temp=Read1302(DS1302_DAY);//读取日数
                                         temp=((temp&0x70)>>4)*10+(temp&0x0F);
                                         temp=temp+1;         //日数+1
                                         up_flag=1;
                                         if((temp)>31)
                                         temp=1;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case 6:         temp=Read1302(DS1302_MONTH);//读取月数
                                         temp=((temp&0x70)>>4)*10+(temp&0x0F);
                                         temp=temp+1;         //月数+1
                                         up_flag=1;
                                         if((temp)>12)
                                         temp=1;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case 7:         temp=Read1302(DS1302_YEAR);//读取年数
                                         temp=((temp&0x70)>>4)*10+(temp&0x0F);
                                         temp=temp+1;         //年数+1
                                         up_flag=1;
                                         if((temp)>99)
                                         temp=0;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Up==0) ;
        }
}

//降序按键
void Downkey
  {
          Down=1;
        if(Down=0)
        {
                mdelay(5);
                switch(count)
                {
                        case 1:         temp=Read1302(DS1302_SECOND);//读取秒数
                                         temp=((temp&0x70)>>4)*10+(temp&0x0F);
                                         temp=temp-1;         //秒数-1
                                         down_flag=1;                //数据调整后更新标志
                                         if(temp==-1) //返回59秒,小于零
                                         temp=59;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case 2:         temp=Read1302(DS1302_MINUTE);//读取分数
                                         temp=((temp&0x70)>>4)*10+(temp&0x0F);
                                         temp=temp-1;         //分数-1
                                         down_flag=1;                //数据调整后更新标志
                                         if(temp==-1) //返回59分,小于零
                                         temp=59;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case 3:         temp=Read1302(DS1302_HOUR);//读取小时数
                                         temp=((temp&0x70)>>4)*10+(temp&0x0F);
                                         temp=temp-1;         //小时数+1
                                         down_flag=1;                //数据调整后更新标志
                                         if(temp==-1) //超过23小时,清零
                                         temp=23;
                                         temp=temp/10*16+temp%10;
                                         //定时器使能,开始计数
                                         if(temp<0x06||temp>0x17)
                                            {
                                                         TR0=1;
                                                }
                                            else
                                                TR0=0;
                                         break;

                   case 4:         temp=Read1302(DS1302_WEEK);//读取 星期数
                                         temp=((temp&0x70)>>4)*10+(temp&0x0F);
                                         temp=temp-1;         //兴趣数-1
                                         down_flag=1;                //数据调整后更新标志
                                         if(temp==0)
                                         temp=7;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case 5:         temp=Read1302(DS1302_DAY);//读取日数
                                         temp=((temp&0x70)>>4)*10+(temp&0x0F);
                                         temp=temp-1;         //日数-1
                                         down_flag=1;
                                         if(temp==0)
                                         temp=31;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case 6:         temp=Read1302(DS1302_MONTH);//读取月数
                                         temp=((temp&0x70)>>4)*10+(temp&0x0F);
                                         temp=temp-1;         //月数-1
                                         down_flag=1;
                                         if(temp==0)
                                         temp=12;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case 7:         temp=Read1302(DS1302_YEAR);//读取年数
                                         temp=((temp&0x70)>>4)*10+(temp&0x0F);
                                         temp=temp-1;         //年数-1
                                         down_flag=1;
                                         if(temp==0)
                                         temp=99;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down==0);
        }
}

//按键模式选择
void Setkey()
{
        Set=1;
        if(Set==0)
        {
                mdelay(5);
                count=count+1;//Setkey按一次,count加1
                done=1;                  //进入调整模式
                while(Set==0);
        }
}

//按键功能执行
void keydone()
{
        uxhar Second;
        /* if(flag==0)
        {
                Write 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temp=Read1302(0x80);
                Write 1302(0x80,temp|0x80);
                Write 1302(0x8E,0x80);//禁止写入
                flag=1;
        } */
        Setkey ();                //扫描模式切换按键
        switch(count)
        {
                case 1:do  //count=1 ,调整秒
                        {
                                 outkey();//扫描跳出按键
                                Upkey();//扫描加按键
                                Downkey();//扫描减按键
                                if(up_flag==1||down_flag==1)//数据更新,重新写入新的数据
                                {
                                        Write 1302(0x8e,0x00);//写入允许
                                        Write 1302(0x80,temp);//写入新的秒数
                                        Write 1302(0x8e,0x80);//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if(Down!=0&&Up!=0)
                                {
                                        hide_sec++;
                                        if(hide_sec>3)
                                        hide_sec=0;
                                }
                                else
                                        hide_sec=0;
                                show_time();//液晶显示显示数据
                        }
                        while(count==2);
                        break;
            case 2:do  //count=2 ,调整分
                        {

                                hide_sec=0;
                                 outkey();//扫描跳出按键
                                Upkey();//扫描加按键
                                Downkey();//扫描减按键
                                if(temp>0x60)
                                temp=0;
                                if(up_flag==1||down_flag==1)//数据更新,重新写入新的数据
                                {
                                        Write 1302(0x8e,0x00);//写入允许
                                        Write 1302(0x82,temp);//写入新的分数
                                        Write 1302(0x8e,0x80);//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if(Down!=0&&Up!=0)
                                {
                                        hide_min++;
                                        if(hide_min>3)
                                        hide_min=0;
                                }
                                else
                                        hide_min=0;
                                show_time();//液晶显示显示数据
                        }
                        while(count==3);
                        break;
           case 3:do  //count=3 ,调整小时
                        {

                                hide_min=0;
                                 outkey();//扫描跳出按键
                                Upkey();//扫描加按键
                                Downkey();//扫描减按键
                                if(up_flag==1||down_flag==1)//数据更新,重新写入新的数据
                                {
                                        Write 1302(0x8e,0x00);//写入允许
                                        Write 1302(0x84,temp);//写入新的分数
                                        Write 1302(0x8e,0x80);//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if(Down!=0&&Up!=0)
                                {
                                        hide_hour++;
                                        if(hide_hour>3)
                                        hide_hour=0;
                                }
                                else
                                        hide_hour=0;
                                show_time();//液晶显示显示数据
                        }
                        while(count==4);
                        break;
                case 4:do  //count=4 ,调整星期
                        {

                                hide_hour=0;
                                 outkey();//扫描跳出按键
                                Upkey();//扫描加按键
                                Downkey();//扫描减按键
                                if(up_flag==1||down_flag==1)//数据更新,重新写入新的数据
                                {
                                        Write 1302(0x8e,0x00);//写入允许
                                        Write 1302(0x8a,temp);//写入新的分数
                                        Write 1302(0x8e,0x80);//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if(Down!=0&&Up!=0)
                                {
                                        hide_week++;
                                        if(hide_week>3)
                                        hide_week=0;
                                }
                                else
                                        hide_week=0;
                                show_time();//液晶显示显示数据
                        }
                        while(count==5);
                        break;
                case 5:do  //count=5 ,调整日
                        {

                                hide_week=0;
                                 outkey();//扫描跳出按键
                                Upkey();//扫描加按键
                                Downkey();//扫描减按键
                                if(temp>0x60)
                                temp=0;
                                if(up_flag==1||down_flag==1)//数据更新,重新写入新的数据
                                {
                                        Write 1302(0x8e,0x00);//写入允许
                                        Write 1302(0x86,temp);//写入新的分数
                                        Write 1302(0x8e,0x80);//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if(Down!=0&&Up!=0)
                                {
                                        hide_day++;
                                        if(hide_day>3)
                                        hide_day=0;
                                }
                                else
                                        hide_day=0;
                                show_time();//液晶显示显示数据
                        }
                        while(count==6);
                        break;
                case 6:do  //count= ,调整月
                        {

                                hide_day=0;
                                 outkey();//扫描跳出按键
                                Upkey();//扫描加按键
                                Downkey();//扫描减按键
                                if(temp>0x60)
                                temp=0;
                                if(up_flag==1||down_flag==1)//数据更新,重新写入新的数据
                                {
                                        Write 1302(0x8e,0x00);//写入允许
                                        Write 1302(0x88,temp);//写入新的分数
                                        Write 1302(0x8e,0x80);//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if(Down!=0&&Up!=0)
                                {
                                        hide_month++;
                                        if(hide_month>3)
                                        hide_momth=0;
                                }
                                else
                                        hide_month=0;
                                show_time();//液晶显示显示数据
                        }
                        while(count==7);
                        break;
                case 7:do  //count=7 ,调整年
                        {

                                hide_month=0;
                                 outkey();//扫描跳出按键
                                Upkey();//扫描加按键
                                Downkey();//扫描减按键
                                if(temp>0x60)
                                temp=0;
                                if(up_flag==1||down_flag==1)//数据更新,重新写入新的数据
                                {
                                        Write 1302(0x8e,0x00);//写入允许
                                        Write 1302(0x8c,temp);//写入新的分数
                                        Write 1302(0x8e,0x80);//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if(Down!=0&&Up!=0)
                                {
                                        hide_year++;
                                        if(hide_year>3)
                                        hide_year=0;
                                }
                                else
                                        hide_year=0;
                                show_time();//液晶显示显示数据
                         }
                         while(count==8);
                     break;
                case 8:count=0;hide_year=0;//count8跳出调整模式,返回默认显示状态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Write 1302(0x8e,0x00);//写入允许
                         Write 1302(0x80,temp);//
                         Write 1302(0x8E,0x80);//禁止写入
                         done=0;
                         break;//count=7,开始中断,标志位置0并退出
                         default:break;
        }
}

//液晶显示主程序
void show_time()
{
        DS1302_GetTime(&CurrentTime);//获取时间芯片数据
        TimeToStr(&CurrentTime);  //时间数据转换液晶字符
        DateToStr(&CurrentTime);  //日期数据转换液晶字符

        gotoxy(4,0);
        print(" 时间:");
        gotoxy(4,3);
        print(CurrentTime.TimeString);//显示时间

        gotoxy(3,3);
        print(CurrentTime.DateString);//显示日期
        gotoxy(3,0);
        print("星期");
        gotoxy(3,2);
        print(week_value);//显示星期
    gotoxy(2,0);
        print("定时:18:00--6:00");
        gotoxy(1,0);
        print("灯光状态:明亮");
        if(guang==0)
        {
                 gotoxy(1,5);
        print("黑暗");
        }
        mdelay(500);//扫描延时
}

//主程序
main()
{
        //flag=1;  //时钟停止标志
        init_lcd();
        clrram_lcd();
        Initial_DS1302();//时钟芯片初始化
        up_flag=0;
        down_flag=0;
        done=0;//进入默认液晶显示
        BEEP=1;
        guang=1;
        TMOD=0X01;  //工作寄存器设置
        ET0=1;                //定时器0中断使能
        EA=1;                //总中断使能
        TH0=0;                //定时器计数寄存器赋初始值
        TL0=0;
        TCON=0x10;        //工作寄存器设置

        while(1)
        {
                while(done==1)
                keydone(); //进入调整模式
                while(done==0)
                {
                        show_time();// 液晶显示数据

                        Setkey();  //扫描各功能键
                }
        }
}

void INTTO()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定时器计数满溢出以后自动进入
{
        TH0=0xff;
        TL1=0x00;
        BEEP=~BEEP;
}

网友A:
typedef struct后面缺个空格。另外你这个程序问题很多,我也没时间一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