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S7003 PM2.5测试仪,带SHT20温湿度 STM32源码

楼主:
由于网上的PM2.5测试仪质量不一,多数测试仪传感器只能定性,而不能精确定量,而且价格还很贵,所以在家没事做了个PM2.5测试仪,带温度显示
配件:
1、空气质量传感器为攀腾第七代PMS7003传感器
2、温湿度传感器为SHT20
3、单片机STM32F103C8T6
屏幕各界面显示数据:空气质量指数,PM2.5.PM0.3.PM0.5.PM1.0.PM2.5.PM10颗粒数,含量以及温湿度

特别提示:代码我只上传了攀藤7003传感器的官方测试代码,希望各位电子爱好者勇于探索,功到才能自然成。

#include "global_include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Buffer_Len;
        uint16_t PM1_0_CF;
        uint16_t PM2_5_CF;
        uint16_t PM10_CF;
        uint16_t PM1_0;
        uint16_t PM2_5;
        uint16_t PM10;
        uint16_t Count0_3nm;
        uint16_t Count0_5nm;
        uint16_t Count1_0nm;
        uint16_t Count2_5nm;
        uint16_t Count5_0nm;
        uint16_t Count10nm;
}PM_Sensor_DataStruct;

typedef enum {RESET = 0, SET = !RESET} FlagStatus;
typedef enum {ERROR = 0, SUCCESS = !ERROR} ErrorStatus;

PM_Sensor_DataStruct        PM_Sensor_Data;
uint8_t         PM_Sensor_RxBuffer[50];
uint16_t    PM_Sensor_RxTimeOut = 0;
uint16_t    PM_Sensor_RxCount = 0;

FlagStatus  PM_Sensor_RxFinish = RESET;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SYS timer interrupt function
{
        //OS_TimeMS ++;   //   ++1us for os timer
        //==========================================================================
        if(PM_Sensor_RxTimeOut != 0x00) // timeout for PM data receive
        {
                PM_Sensor_RxTimeOut--;
        }
        else
        {
                if((PM_Sensor_RxCount)&&(PM_Sensor_RxBuffer[0] == 'B')&&(PM_Sensor_RxBuffer[1] == 'M'))
                {
                        PM_Sensor_RxCount = 0;
                        PM_Sensor_RxFinish = SET;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DISABLE);
                }
                else
                {
                        PM_Sensor_RxCount = 0;
                }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SART1 interrupt
{
        static uint8_t                 USART1_ByteData = 0;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1_Byte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PM_Sensor_RxFinish == RESET)
                {
                        PM_Sensor_RxBuffer[PM_Sensor_RxCount++] = USART1_ByteData;
                        PM_Sensor_RxTimeOut = 20;
                }

        }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ORE) != RESET)
        {
                USART1_Byte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ORE);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NE) != 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NE);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FE) != 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FE);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PE) != 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PE);
        }
}
//=============================================================================
//PM_USART1_Configuartion  USART1 configuration
//=============================================================================
void PM_USART1_Configuar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PA9 USART1_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推挽输出-TX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PA10 USART1_R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RX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设置数据长度为8bit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停止位为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数据流控制为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接收和发送模式都打开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 接收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ERR | USART_IT_PE,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USART1
}

//=============================================================================
//Check_PMSensor_DataValid    //
//=============================================================================
ErrorStatus        Check_PMSensor_DataValid(void)
{
        uint16_t         Cal_CheckSum;
        uint16_t         Buffer_CheckSum;
        uint16_t         Buffer_Len;
        uint8_t         i;
        ErrorStatus Result = ERROR;

        if((PM_Sensor_RxBuffer[0] == 'B')&&(PM_Sensor_RxBuffer[1] == 'M'))
        {
                Buffer_Len = (uint16_t)((PM_Sensor_RxBuffer[2] << 8) | PM_Sensor_RxBuffer[3]);

                Buffer_CheckSum = (uint16_t)((PM_Sensor_RxBuffer[Buffer_Len + 2] << 8) | PM_Sensor_RxBuffer[Buffer_Len + 3]);

                Cal_CheckSum = 0;
                for(i=0;i<(Buffer_Len + 2);i++)
                {
                        Cal_CheckSum += PM_Sensor_RxBuffer[i];
                }

                if(Cal_CheckSum == Buffer_CheckSum)
                        Result = SUCCESS;
        }
        return Result;
}
//=============================================================================
//PMSensor_DataReflash    //
//=============================================================================
void PMSensor_DataReflash(void)
{
        uint16_t Buffer_Len;

        memset(&PM_Sensor_Data,0,(sizeof(PM_Sensor_Data) - 2)); //PM_Sensor_Data.PM2_5_Old should not set to zero

        Buffer_Len = (uint16_t)((PM_Sensor_RxBuffer[2] << 8) | PM_Sensor_RxBuffer[3]);
        if(Buffer_Len == 28)   //PMS1003/5003
        {
                PM_Sensor_Data.Buffer_Len = 28;
                PM_Sensor_Data.PM1_0_CF = (uint16_t)((PM_Sensor_RxBuffer[4]<<8) | PM_Sensor_RxBuffer[5]);
                PM_Sensor_Data.PM2_5_CF = (uint16_t)((PM_Sensor_RxBuffer[6]<<8) | PM_Sensor_RxBuffer[7]);
                PM_Sensor_Data.PM10_CF         = (uint16_t)((PM_Sensor_RxBuffer[8]<<8) | PM_Sensor_RxBuffer[9]);
                PM_Sensor_Data.PM1_0         = (uint16_t)((PM_Sensor_RxBuffer[10]<<8) | PM_Sensor_RxBuffer[11]);
                PM_Sensor_Data.PM2_5         = (uint16_t)((PM_Sensor_RxBuffer[12]<<8) | PM_Sensor_RxBuffer[13]);
                PM_Sensor_Data.PM10         = (uint16_t)((PM_Sensor_RxBuffer[14]<<8) | PM_Sensor_RxBuffer[15]);
                PM_Sensor_Data.Count0_3nm = (uint16_t)((PM_Sensor_RxBuffer[16]<<8) | PM_Sensor_RxBuffer[17]);
                PM_Sensor_Data.Count0_5nm = (uint16_t)((PM_Sensor_RxBuffer[18]<<8) | PM_Sensor_RxBuffer[19]);
                PM_Sensor_Data.Count1_0nm = (uint16_t)((PM_Sensor_RxBuffer[20]<<8) | PM_Sensor_RxBuffer[21]);
                PM_Sensor_Data.Count2_5nm = (uint16_t)((PM_Sensor_RxBuffer[22]<<8) | PM_Sensor_RxBuffer[23]);
                PM_Sensor_Data.Count5_0nm = (uint16_t)((PM_Sensor_RxBuffer[24]<<8) | PM_Sensor_RxBuffer[25]);
                PM_Sensor_Data.Count10nm = (uint16_t)((PM_Sensor_RxBuffer[26]<<8) | PM_Sensor_RxBuffer[27]);

        }
        else if(Buffer_Len == 20)// PMS3003
        {
                PM_Sensor_Data.Buffer_Len = 20;
                PM_Sensor_Data.PM1_0_CF = (uint16_t)((PM_Sensor_RxBuffer[4]<<8) | PM_Sensor_RxBuffer[5]);
                PM_Sensor_Data.PM2_5_CF = (uint16_t)((PM_Sensor_RxBuffer[6]<<8) | PM_Sensor_RxBuffer[7]);
                PM_Sensor_Data.PM10_CF         = (uint16_t)((PM_Sensor_RxBuffer[8]<<8) | PM_Sensor_RxBuffer[9]);
                PM_Sensor_Data.PM1_0         = (uint16_t)((PM_Sensor_RxBuffer[10]<<8) | PM_Sensor_RxBuffer[11]);
                PM_Sensor_Data.PM2_5         = (uint16_t)((PM_Sensor_RxBuffer[12]<<8) | PM_Sensor_RxBuffer[13]);
                PM_Sensor_Data.PM10         = (uint16_t)((PM_Sensor_RxBuffer[14]<<8) | PM_Sensor_RxBuffer[15]);
                PM_Sensor_Data.Count0_3nm = 0;
                PM_Sensor_Data.Count0_5nm = 0;
                PM_Sensor_Data.Count1_0nm = 0;
                PM_Sensor_Data.Count2_5nm = 0;
                PM_Sensor_Data.Count5_0nm = 0;
                PM_Sensor_Data.Count10nm = 0;
        }
}

int main(void)
{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file (startup_stm32f10x_xx.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 function, refer to
                system_stm32f10x.c file
        */
        SetSysClockInternal();  // sysclock for internal  RC
    /**/
        SysTick_Init();

        /**/
        NVIC_Configuration();

        /**/
        PM_USART1_Configuartion();

        /**/
……………………

网友A(2017-10-11):
很好的参考

网友B:
楼主,能向你学习吗

网友C(2017-12-26):
这个传感器是上电后每隔一段时间定时主动发送一条串口数据给单片机吗?

网友D:
我正要找SHT20程序啊

网友E(2018-05-21):
SHT20 这款传感器不错,有51的程序更好了

网友F(2018-07-06):
资料能发一份到我邮箱吗??gavin1111@126.com
谢谢

网友F:
memset(&PM_Sensor_Data,0,(sizeof(PM_Sensor_Data) - 2));请问这句是什么意思?memset是什么

网友G(2019-11-09):
这代码质量还可以,就是没贴完整。

网友H:
学习一下,观摩

网友I(2020-09-14):
您的这个PMS7003的机器能给我一些吗?我不要7003模块,只要外壳和板子

网友J(2020-12-24):
没想到,这里居然有我想要的

网友K(2024-05-16):
问一下大佬,global_includes.h是什么文件,里面都声明了哪些啊?

网友L(2025-02-28):
请问有实物和单片机的连接图吗,我用的转接板,转成四根插针,用杜邦线连接到单片机的,连上电后传感器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