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通过51单片机串口一次发送4个16进制数据

楼主(2017-07-20):
怎么样通过51单片机串口一次发送4个16进制数据

网友A:
发一个会不会呀?

网友B:
你的意思不是很明确:单片机是上位机,还是下位机?即:单片机发送还是接收?
就按我自己的理解回答你了:我认为是单片机一次性发送四个16进制数据。
我的程序: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PuZh[] = {0x34,0x2d,0x48,0x65};

unsigned char j;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void Out_Data (unsigned char Data[]);

void main()
{
        UsartConfiguration();
        Delay10ms(100);
        while(1)
        {
                j=sizeof(PuZh);
                Out_Data(PuZh);
                Delay10ms(1000);
        }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80;
        TH1=0XF3;//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TR1=1;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 b;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void Out_Data (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j;i++)//
        {
                SBUF = Data[i];
                while (!TI);
                TI = 0;
        }
}

楼主:
我用的是15单片机,它是作为主机,通过串口给红外遥控模块发送6个指令,每一个指令由四个16进制数组成

网友C(2019-10-05):
请问你这个16进制指令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不是很明确:单片机是上位机,还是下位机?即:单片机发送还是接收?
就按我自己的理解回答你了: ...

有工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不是很明确:单片机是上位机,还是下位机?即:单片机发送还是接收?
就按我自己的理解回答你了: ...

一直没明白,看了你的回答才有点明白,串口发送字符和16进制数。

网友F:
不论是几进制或者是字符串还是别的什么,他只是4个数据,通过串口发送4个数据就可以;

void SEND ( uint8_t  *Date )
{
        uint8_t  i;
        for ( i = 0; i < 4; i++ )
        {                SBUF = *( Date + i );
                while (!TI);
                TI = 0;
        }
}

网友G(2020-11-20):
我往串口屏发送命令  也是需要发送HEX格式的数据  我早懵逼了  怎么发送串口屏都没得反应  困扰我的也是串口发送数据的问题  到底HEX格式和发出命令的数据是啥区别的  百思不得其解  借贵处得个答案  谢谢

网友G:
发送命令AA 52 CC 33 C3 3C勾选串口助手的HEX发送。串口屏能正常相应。但是单片机发送
printf("AA 52 CC 33 C3 3C“)结果串口屏没反应  我知道我发送的是字符  但是如何发送的是16进制的命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