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修改一下成(普中)右边2位显示10秒

楼主:
原来是2个单独数码管,有图,,学习单中,改的不全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 = P3^1;
uchar i,Second_Counts,Key_Flag_Idx;
bit Key_State;
uchar DSY_COD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void DigDisplay()
{
uchar  i;
for(i=0;i<2;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t;
while(ms--)
{
   for(t=0;t<120;t++);
}
}
void Key_Event_Handle()
{
  if(Key_State == 0)
{
   Key_Flag_Idx=(Key_Flag_Idx+1)%3;
  switch(Key_Flag_Idx)
  {
    case 1:EA=1;ET0=1;TR0=1;break;
   case 2:EA=0;ET0=0;TR0=0;break;
   case 0:P0=0x3f;P2=0x3f;i=0;Second_Counts=0;
  }
}
}
void main()
{
  P0 = 0x3f;
P2 = 0x3f;
i = 0;
Second_Counts = 0;
Key_State = 1;
TMOD = 0x01;
TH0  = (65535-50000)/256;
TL0  = (65535-50000)%256;
while(1)
{
   if(Key_State != K1)
  {
    DelayMS(10);
   Key_State = K1;
   Key_Event_Handle();

DigDisplay();
  }
}
}
void DSY_Refresh() interrupt 1
{
  TH0  = (65535-50000)/256;
TL0  = (65535-50000)%256;
if(++i==2)
{
   i = 0;
  ++Second_Counts;
  P0 = DSY_CODE[Second_Counts/10];     这里要改不知道怎么改
  P2 = DSY_CODE[Second_Counts%10];   这里要改不知道怎么改
  if(Second_Counts == 100) Second_Counts = 0;
}
}

图片

图片

网友A(2017-07-21):
大神求救

网友A:
总算搞好了,例子里有,自己再加上了按键,开始,暂停,清零
/**************************************************************************************
*                              定时器秒表(查询方式)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数码管最后两位实现秒表功能。
注意事项:如果不想让点阵模块显示,可以将74HC595模块上的JP595短接片拔掉。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 = P3^1;
bit Key_State;
u8 Key_Flag_Idx;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u16 s;
u8 sec,mb[2];

/*******************************************************************************
* 函 数 名         :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TR0=1;//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2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2;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
                P0=smgduan[mb[i]];//发送段码
                delay(1);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Key_Event_Handle()
{
   if(Key_State == 0)
{
    Key_Flag_Idx=(Key_Flag_Idx+1)%3;
   switch(Key_Flag_Idx)
   {
     case 1:EA=1;ET0=1;TR0=1;break;
    case 2:EA=0;ET0=0;TR0=0;break;
   case 0:P0=0x3f;sec=0;
   }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if(Key_State != K1)
   {
    delay(10);
    Key_State = K1;
    Key_Event_Handle();
}

                if(TF0==1)
                {
                        TF0=0;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s++;
                }
                if(s==1000)                 //到达1s时间
                {
                        s=0;
                        sec++;
                        if(sec==100)sec=0;         //计时到100秒后重新开始
                }
                mb[0]=sec%10;           //秒表个位
            mb[1]=sec/10;           //秒表十位
                DigDispl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