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gps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7-07-21):
本人在做gps模块定位的一个测试,第一次接触gps模块,用的STM32单片机,BN—280 GPS模块,通过USART HMI智能串口屏显示数据,求连接图;因为GPS模块还没到手,所以先连了下串口屏,串口屏的TX连单片机的RX,串口屏的RX连单片机的TX,但是串口屏接收不到单片机的数据是问什么呢?

网友A:
请参考附件的文件

HT-2525-G V2.0 Data Sheet.pdf

网友B:
USART HMI那个屏的数据模式有点别扭 变量都是文本发送不能写HEX 但都需要用3个16进制发送的0xff结束 默认波特率是115200 其它参数标准 你看他们网站的范例 这个屏用着还是比较简单的 售后服务比较差 问问题没人理你 只能自己多看范例

建议你先用串口助手一类的东西在pc上试 搞清它的数据格式再到单片机上写 没问题的 我做了很多项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