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弦波输出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7-07-21):
     这里有一个正弦波的产生程序,经编译,无错误无警告,但是我不清楚如何用单片机管脚输出,程序中定义的输出管脚3.0并没有在程序中用到,想麻烦各位帮我看一下,如何将波形输出。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_PORT XBYTE[0xf218]

sbit OUT=P3^0;
sbit ll=P3^1;
uchar code sin[256]={
                     0x80, 0x83, 0x86, 0x89, 0x8c, 0x8f, 0x92, 0x95,
      0x98, 0x9c, 0x9f, 0xa2, 0xa5, 0xa8, 0xab, 0xae,
      0xb0, 0xb3, 0xb6, 0xb9, 0xbc, 0xbf, 0xc1, 0xc4,
      0xc7, 0xc9, 0xcc, 0xce, 0xd1, 0xd3, 0xd5, 0xd8,
      0xda, 0xdc, 0xde, 0xe0, 0xe2, 0xe4, 0xe6, 0xe8,
...
};
uint step =1;
float a = 1.0;
void delay(uint m);
void sinwave();
void main()
{
ll=0;
while(1)
{
  sinwave();
}
}
void delay(uint m)
{
uint i , j;
for(i = 0; i < m; i++)
  for(j = 0; j < 120; j++);
}
void sinwave()
{
uchar t;
uint i;
for(t= 0; t< 256; t= t+ 1)
{
  for(i = 0 ; i < step ; i++) DA_PORT = (sin[t]*a);
}
}

网友A:
你程序没错,但是外面要接一个数模转换芯片

#define DA_PORT XBYTE[0xf218]

这一句就说明了呀

网友B:
论坛里单片机信号发生器比较多,你找一下参考他们的电路程序进行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程序没错,但是外面要接一个数模转换芯片

#define DA_PORT XBYTE[0xf218]

您好,关于数模转换这一块正在学习,板载的芯片是xpt2046,您能提供一小段程序让我参考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程序没错,但是外面要接一个数模转换芯片

#define DA_PORT XBYTE[0xf218]

您好,板载芯片是xpt2046,您能帮我看一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