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 ; i>=2; i--)什么意思

楼主(2017-07-21):
这是for(i=2;i>0;i--)的简写吗

网友A:
不是那样的。
语法:for(表达式1;表达式2;表达式3)
其中:表达式1一般是赋初值的语句,你没有给出完整的程序,应该在某地有对i赋值,可以省略。
表达式2一般是条件、逻辑表达式,你给出的语句应该理解为——当i大于等于2时——的意思。不是初值为2.
表达式3一般为改变循环条件的语句,如你给的语句——i--其实就是i=i-1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那样的。
语法:for(表达式1;表达式2;表达式3)
其中:表达式1一般是赋初值的语句,你没有给出完 ...

关于for语句,表达式1 2 3都可以省略,他省略了表达试1

网友C:
省略了i=1,不影响

网友D:
不是的,这说明i之前已经定义或者赋值了,然后进行循环

网友E:
没错,i初始值为2,自减,减到0,后边应该有循环之类的语句。

网友F:
就是说i不论是什么值,当它大于等于2的时候就递减,也就是说i会等于1

网友G:
这个 i前面定义赋值过了所以这里可以省掉

网友H:
i在这句之前应该是已经被赋值了,所以这个for句里可以省略赋值那句

网友I:
前面i已经赋值了,可以省略

网友J:
i没有赋值,然后执行的条件。。

网友K:
赋值语句省略,应该在for语句之前就已经赋值了

网友L:
i大于等于2的时候执行循环,每执行一次i值减1,直到i小于2时退出循环

网友M:
for(;i>=2;i--)==for(i=0;i>=2;i--)

网友M:
错了,你看看是不是有形参如下

void xxxx(uint i)
{
   for(;i>=2;i--)
}
若是这样的话   i就是形参在其他地方的实参的值

网友N:
省略了初始赋值语句,应该是在别的语句里已经赋值过了,这里就省略了

网友O:
不是,这个i 的初值要自己在前面赋值,i>=2就是i 大于等于2 的意思

网友P:
不一定。如果在for之前 i 就已经赋值了,可以写成for ( ; i>=2; i--), i 起始值不一定是2.

网友Q:
i从2开始,每次减一,只要大于0就执行

网友Q:
i先被赋值2,然后每次减一,只要大于2就执行

网友R:
c语言的循环语句

网友R:
其中:表达式1一般是赋初值的语句,你没有给出完整的程序,应该在某地有对i赋值,可以省略。 表达式2一般是条件、逻辑表达式,你给出的语句应该理解为——当i大于等于2时——的意思。不是初值为2. 表达式3一般为改变循环条件的语句,如你给的语句——i--其实就是i=i-1的意思。

网友S:
上面的说对了

网友T:
前面应该有对i赋值的语句

网友U:
不是你写的那样,是你程序上面给i赋了一个值,下面直接用,假设上面赋值i=5的话,for(i=5;i>=2;i--)的意思

网友V:
不是的。他的意思是:如果 I>=2,那么就让I-1,然后再进行判断I

网友W:
不是,前第一个分号没有写东西,说明前面有给i赋值

网友X:
不是的,二楼说的很明白的,可以看下类似for函数语句就明白了

网友Y:
不是吧,这个应该是在I小于等于2的前提下,2做自减

网友Z:
不是的这样写表示i的初始值在别的地方给出

网友AA:
省略了赋值过程,你可以在进入for之前给 i 赋值,for语句的三个分语句其实都可以省略的,非常灵活

网友AB:
不是  进入for循环后  直接判断 i 是否大于等于2.

如果前面有i的赋值就会执行,如果前面没有i的赋值就会报错

网友AC:
前面的i应该是省略了,

网友AD:
i在之前就定义了,这里可以略掉,,,

网友AE:
i在这句之前已经被赋值了,省略表达式1

网友AF:
引用 网友C:
省略了i=1,不影响

不能说省略了i=1,只是省略了赋值部分。

网友AG:
不是,是省略了赋值语句

网友AH:
第一个分号前省略了i 的初始化

网友AI:
你这程序不完整,,,前面肯定有定义了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