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计算器源码

楼主(2017-07-21):
这个计算器的结果是在电脑串口上面显示的
串口计算器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  # include <stdlib. h>
#include<math.h>
sbit dula=P2^6;                //段选信号的锁存器控制
sbit wela=P2^7;                //位选信号的锁存器控制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bit flag0=0; //"="号按键标志
bit flag1=0; //"+"号按键标志
bit flag2=0; //"-"号按键标志
bit flag3=0; //"*"号按键标志
bit flag4=0; //"^"号按键标志
bit flag5=0; //清楚标志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int j,t,sum,s1=0,s2=0,a1,a2,a3;
uint m;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m,n;
        for(m=i;m>0;m--)
                for(n=90;n>0;n--);
}
void display(uint s)
{
                P0=0xfe;
                wela=1;
                wela=0;
                P0=table[s/100];
                dula=1;
                dula=0;
                delay(6);

                P0=0xfd;
                wela=1;
                wela=0;
                P0=table[s%100/10];
                dula=1;
                dula=0;
                delay(6);

                P0=0xfb;
                wela=1;
                wela=0;
                P0=table[s%10];
                dula=1;
                dula=0;
                delay(6);
}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while(1)
        {
                display(sum);

   }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m= SBUF;

                        SendOneByte(m);
                        if((m-0x30)>=0 && (m-0x30)<=9)
                              {
                                   s1=s1*10+(m-0x30);
                                 //         display(m);
                                }
                        switch(m)
                        {
                                        case 0x2B:{        s2=s1;s1=0;flag1=1;}break; //加法
                                        case 0x2a:{s2=s1; s1=0;flag3=1;}break; //乘法
                                                case 0x2d: {s2=s1; s1=0;flag2=1;}break; //减法
                                        case 0x5e: {s2=s1; s1=0;flag4=1;}break; //幂运算
                                        case 0x3d: flag0=1;   break; //"="号按键
                                        case 0xFF: flag5=1; break;        //"/"号按键
                                        default:         break;
                                }
                                if(flag0==1)
                {        if(flag1==1)
                        {
                                sum=0;
                                sum=s1+s2;
                        }
                        else if(flag3==1)
                        {
                                sum=s1*s2;
                        }
                        else if(flag2==1)
                        {
                                sum=s2-s1;
                        }
                                else if(flag4==1)
                        {
                                sum=pow(s1,s2);
                        }
                                   display(sum);

                                 a1=sum/10;
                                 a2=sum%10;

                        SendOneByte(a1+0x30);
                         SendOneByte(a2+0x30);

                }

……………………

网友A(2020-01-01):
感谢,如果加上图片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