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等精度频率计设计(含程序,仿真电路,通过实测)

楼主:
本设计以51单片机为核心,显示采用1602液晶。频率测量方法采用等精度频率法测量,外部脉冲作为内部高速脉冲计数的启动信号,也是最后的计数的结束信号。保证外部脉冲计数的无误差,通过内部的高速计数保证测量精度。

等精度频率计ppt: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设计论文: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1602.h"
unsigned char t0_hh,t1_hh;
unsigned char dis_buf[12];
//unsigned char code frequence[]={"frequence:"};

#define FOSC 11059200 //18432000L
#define BAUD 9600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LCM1602_E=P2^2;
//sbit        LCM1602_Busy=P0^7;
bit         firstex,secondex;
unsigned long count0,count1;
unsigned long count;

void deal_data()
{
        unsigned char i;
        float adata;

        count1=t1_hh*65536+TH1*256+TL1;
        count0=t0_hh*65536+TH0*256+TL0;

        adata=(float)count1*10000000/count0;
        adata=(float)adata*10/1.0851245;  //修正
        count=(unsigned long)(adata+0.5);

        for(i=8;i>0;i--)
        {
                dis_buf[i]=count%10;
                count=count/10;
        }
        dis_buf[0]=count;
        dis_buf[9]=dis_buf[8];
        dis_buf[8]=dis_buf[7];
        dis_buf[7]=-2;
}

//低频液晶显示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2;i++)
        {
                lcd_char_write(i,1,dis_buf[i]+0x30);
        }

}

//外中断1
void init1() interrupt 2
{ //lcd_char_write(10,0,0x30);
        if(firstex==0)
        {
                TH1=0;
                TL1=0;
                TH0=0;
                TL0=0;
                t0_hh=0;
                t1_hh=0;
                TR1=1;
                TR0=1;
                EX1=0;
                firstex=1;
                secondex=0;
        }
        else
        {
                TR1=0;
                TR0=0;
                secondex=1;
                EX1=0;
        }

}
//定时器1中断处理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1_hh++;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0_hh++;
        if(t0_hh>=20)
        {
                IE1=0;
                EX1=1;
        }
}

void main()
{

        AUXR= 0x40;
        TMOD=0x51;
        ET1=1;
        ET0=1;
        IT1=1;
        EX1=1;
……………………

网友A(2017-08-01):
实测精度好差

网友B(2018-01-14):
哇!太感谢了!

网友C(2018-03-25):
请问楼主那单片机是用STC89C51还是用STC12C5A60S2的?
另外再请问一下这频率计的测量范围有多大的?

网友C:
另外再请问一下这个频率计的测量范围有多大的?

网友D(2018-05-26):
请问是采用测频、测周、混合、等精度中的哪一种

网友D:
可以STC89C52代替STC12C5A60S2吗?

网友E(2018-12-13):
应该是采用测周法

网友F:
精度好差可能程序有错,这个原理应该很准的,0.001Hz~1MHz无压力

网友G:
精度怎么样?

网友H:
好资料,学习下,不过能达到这个精度吗

网友I(2019-11-22):
这个资料正合适

网友J(2020-03-30):
太棒了!!感谢楼主!!

网友K:
if(t0_hh>=20)         {                 IE1=0;                 EX1=1;         }  这一句的意义是什么啊

网友K:
if(t0_hh>=20)
        {
                IE1=0;
                EX1=1;
        }
为什么没有这步就不显示数据,这一步的意义是什么啊

网友L(2020-06-08):
感谢大佬!!!爱了爱了

网友L:
精度很差诶!!!

网友M(2020-07-09):
精度有点低啊

网友N(2020-08-17):
有黑论坛生活更精彩!

网友O:
引用 网友K:
if(t0_hh>=20)
        {
                IE1=0;

外部中断配置,没有就检测不了引脚电平变化

网友P(2021-05-03):
这仿真只能测到10mhz以下,没有楼主PPT上面的那么高,应该要分频吧

网友Q:
这个误差有点大啊

网友R:
实际上51能测到那么高的精度吗?我以前也试验过,在24M有源温补晶振的情况下,最好的状态只能测到万分之一的精度,还作不到百万分之一的精度,虽然不相信,但也只能下载下来参考

网友S:
大家关注的确实都是精度这个点上,看看如何等布提高

网友T(2021-07-11):
如果要把这个改成数码管显示应该怎么修改呀,小白求教

网友U:
        count1=t1_hh*65536+TH1*256+TL1;
        count0=t0_hh*65536+TH0*256+TL0;

        adata=(float)count1*10000000/count0;
        adata=(float)adata*10/1.0851245;  //修正
        count=(unsigned long)(adata+0.5);
问一下这里修正是干嘛用的,为什么要进行修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