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2的电流显示

楼主(2017-07-21):
请问32中用显示屏,例如cm12864显示出电流是如何达成的,不是只能输出PWM电压吗?谢谢回答

网友A:
显示什么与电压、电流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什么与电压、电流有关吗?

那请问大佬如何输出电流呢?嘿嘿,谢谢

网友B:
显示电流??

网友C:
显示电流,你首先得能采集到电流才能显示啊

网友A:
你买了一块屏却要它输出电流。屏是显示用的,它不是电源!
怎么想的?进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了一块屏却要它输出电流。屏是显示用的,它不是电源!
怎么想的?进水了吧?

额,我的意思是用32输出电流,这咋理解的,电流不是也需要AD采集嘛,然后在屏幕上整出来,这是我的问题,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