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24l01+ds18b20无线温度传输系统

楼主:
最近在弄学校的一个项目,找了好多无线温度的程序,发现多是51的,只好自己改成stm32了。程序在原子例程的基础上修改的。
本例使用DS18B20获取温度,24L01进行无线传送,均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显示发送的温度值与接收值。

线路连接:
          DS18B20接PA1
          24L01_CE接PG8
          24L01_CS接PG7
          24L01_IRQ接PG6
          24L01_MISO接PB14
          24L01_MOSI接PB15
          24L01_SCK接PB13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24l01.h"

int i;
u16 t=0;
short temperature;
extern u8 th,tl;

u8 tmp_buf[33];
int main (void)
{

        uart_init(115200);
        delay_init();
        NRF24L01_Init();
        NRF24L01_TX_Mode();
        DS18B20_Init();

        while(1)
        {

                if(NRF24L01_TxPacket(tmp_buf)==TX_OK)
                {
                 temperature=DS18B20_Get_Temp();
         tmp_buf [0]=th;               //发送温度值高位
                 tmp_buf[1]=tl;               //发送温度值低位
                        printf("\n\r %3f \r\n",temperature/100.0);//串口显示发送的温度
                        delay_ms(1000);
                }
        }

                                }

……………………

网友A(2017-07-23):
版主辛苦了,想不到版主还帮我把帖子编辑了一遍

网友B(2019-05-28):
博主 我想问问你是怎么实现串口显示的呢?

网友B:
想问问楼主是怎么实现串口显示的呢?

网友C(2020-03-15):
楼主有这些模块原理图吗?

网友D(2020-05-07):
有显示屏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