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用51单片机控制水流量传感器的源代码

楼主(2017-07-21):
需要一用51单片机控制水流量传感器来测出水流量的大小,,,这个程序不会写,想请教各位

网友A:
是用转子流量传感器还是超声波传感器啊?

网友B:

抛砖引玉,将流量计输出信号接入单片机的P3.4或P3.5端口,为了安全,用光电隔离器传输信号。程序中设定一个计数器对流量计信号进行累加。设定T0或T1定时器(注意不要与计时器冲突),定时时间为1小时,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将流量累计数取出。取出的信号经过数制转换后送DS1602或数码管显示。

网友C:
这种东西网上太多了,百度就一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