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03程控放大电路仿真ok,实物焊接无效

楼主:
已经将仿真图做出,效果也出来了,但实物焊接效果没出来,输出波形很乱,最大只放大10倍多。实物已经焊接好,电路也没有错误!
求大神指导

网友A(2017-07-22):
我觉得也许还是电路有问题,或许是电阻电容不精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也许还是电路有问题,或许是电阻电容不精准

不能有误差??、

网友C(2018-01-12):
示波器的地接了吗?电路的地接示波器的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