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插下载端usb后整个板都有电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测过所有标着vdd的引脚都没有和vcc的引脚连在一起啊,但是插了这个usb后连电源指示灯都亮了,还有什么办法检查吗??

网友A(2017-07-21):
插上USB后,板子的VDD和GND之间就5V了,然后你的LED正极接了VDD,负极的P3.0是别的芯片的IO吗?如果这个IO在板子上电后呈现低电平的话,那LED点亮很正常

网友B:
漏电了啊,我也这样过,那你的板子还能用不?

网友C:
可能是漏电了,检查面板排线是否有短路 按键 是否有漏电的情况 必要时换掉全部按键

网友D:
是不是电压太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漏电了啊,我也这样过,那你的板子还能用不?

还能用。就是有时候烧录要按几次开关才行,而且插着这个usb的话数码管也有毛病。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插上USB后,板子的VDD和GND之间就5V了,然后你的LED正极接了VDD,负极的P3.0是别的芯片的IO吗?如果这个IO ...

那个D13不是电源灯。这个D10才是。按这图来说应该要有VCC,也就是插入另一个usb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