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驱动程序 用于MSP430

楼主(2017-07-22):
LCD函数库,可用于MSP430

/*
* LCD_BASIC_LIBRARY.C
*
*  Created on: 2017年7月20日
*      Author: Hasee
*/

#include <msp430.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LCD_DataIn P8DIR=0x00   //数据口输入模式
#define LCD_DataOut P8DIR=0xFF   //数据口输出模式
#define LCD2MCU_Data P8IN       //LCD向芯片输入数据
#define MCU2LCD_Data P8OUT      //芯片向LCD输出的数据
#define LCD_CmdOut P3DIR|=BIT0+BIT4+BIT5  //设置控制口低三位RS、RW、E为输出口
#define LCD_RS_L P3OUT&=~BIT0      //RS=P3.0
#define LCD_RS_H P3OUT|=BIT0
#define LCD_RW_L P3OUT&=~BIT5      //RW=P3.5
#define LCD_RW_H P3OUT|=BIT5
#define LCD_EN_L P3OUT&=~BIT4      //EN=P3.4
#define LCD_EN_H P3OUT|=BIT4

uchar LCD_AddrTable[32]={
        0x80,0x81,0x82,0x83,0x84,0x85,0x86,0x87,
        0x90,0x91,0x92,0x93,0x94,0x95,0x96,0x97,
        0x88,0x89,0x8A,0x8B,0x8C,0x8D,0x8E,0x8F,
        0x98,0x99,0x9A,0x9B,0x9C,0x9D,0x9E,0x9F,
};

/*******************************************
函数名称:LCD_WriteCmd
功    能:向液晶中写控制命令
参    数:cmd控制命令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iteCmd(uchar cmd)
{
    uchar LCD_TmpData=0x00;
    LCD_RS_L;
    LCD_RW_H;
    LCD_DataIn;
    do                               //忙检测
    {
        LCD_EN_H;
        _NOP();
        LCD_TmpData=LCD2MCU_Data;
        LCD_EN_L;
    }
    while(LCD_TmpData & 0x80);

    LCD_RS_L;
    LCD_RW_L;
    LCD_DataOut;
    MCU2LCD_Data=cmd;
    LCD_EN_H;
    _NOP();
    LCD_EN_L;
}

/*******************************************
函数名称:LCD_WriteData
功    能:向液晶中写数据
参    数:data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ata)
{
    uchar LCD_TmpData=0x00;
    LCD_RS_L;
    LCD_RW_H;
    LCD_DataIn;
    do                                  //忙检测
    {
        LCD_EN_H;
        _NOP();
        LCD_TmpData=LCD2MCU_Data;
        LCD_EN_L;
    }
    while(LCD_TmpData&0x80);

    LCD_RS_H;
    LCD_RW_L;
    LCD_DataOut;
    MCU2LCD_Data=data;
    LCD_EN_H;
    _NOP();
    LCD_EN_L;
}

/*******************************************
函数名称:Delay_1ms
功    能:延迟1ms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_1ms()
{
    uchar i;
    for(i=0;i<150;i++)_NOP();
}

/*******************************************
函数名称:Delay_Nms
功    能:延迟i ms
参    数:i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_Nms(uchar i)
{
    int j;
    for(j=0;j<i;j++)
    {
        Delay_1ms();
    }
}

/*******************************************
函数名称:LCD_Initial
功    能:LCD初始化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Initial()
{
    LCD_CmdOut;
    LCD_WriteCmd(0x30);   //功能设置基本指令集
    Delay_1ms();
    LCD_WriteCmd(0x02);    //DDRAM的地址计数器(AC)复位,游标复位
    Delay_1ms();
    LCD_WriteCmd(0x0c);   //整体显示开,游标关闭
    Delay_1ms();
    LCD_WriteCmd(0x01);   //清屏
    Delay_1ms();
    LCD_WriteCmd(0x06);    //写入或者读取时游标自动右移
    Delay_1ms();
    LCD_WriteCmd(0x80);     //设置显示初始位置,到AC值
}

/*******************************************
函数名称:Clear_GDRAM
功    能:清除液晶GDRAM中的随机数据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Clear_GDRAM(void)
{
    uchar i,j,k;
    LCD_WriteCmd(0x34);
    i=0x80;
    for(j=0;j<32;j++)
    {
        LCD_WriteCmd(i++);
        LCD_WriteCmd(0x80);
        for(k=0;k<16;k++)
        {
            LCD_WriteData(0x00);
        }
    }
    i=0x80;
    for(j=0;j<32;j++)
    {
        LCD_WriteCmd(i++);
        LCD_WriteCmd(0x88);
        for(k=0;k<16;k++)
        {
            LCD_WriteData(0x00);
        }
    }
……………………

网友A(2019-07-10):
请问是IAR环境吗

网友B(2019-12-17):
是用的32768的晶振吗

网友C(2020-09-24):
请问一下,这个要怎么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