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FID(RC522)OLED 0.96显示 源码

楼主:
该系统以STM32F103C8T6为核心(可自行修改成103系列其他芯片,修改编译参数)。通过OLED 0.96显示相关信息。通过对RFID模块(RC522)的控制,读取RFID标签的信息,并通过串口上传(可配套相应的上位机,完成简单的考勤,安保等系统)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oled.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unsigned char card1[4] = {0xF0,0x1C,0x70,0x3B};  //卡序列号
unsigned char card2[4] = {0xDE,0x8A,0xDF,0x2B};  //卡序列号
unsigned char card3[4] = {0xD2,0xB2,0x73,0x5B};
unsigned char card4[4] = {0xB7,0x29,0xDF,0x2B};

unsigned char snr, buf[16]="liu-bridge",bufr[16], TagType[2], SelectedSnr[4], Default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unsigned char Read_Data[16],PassWd[6],WriteData[16],RevBuffer[30], MLastSelectedSnr[4],NewKey[16];
char cardID[4];
unsigned char kahao;
void findcard();

void GPIO_ini()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MF522_RST_CLK, ENABLE);

  /* Configure the GPIO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F522_RST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MF522_RST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MF522_MISO_CLK, ENABLE);

  /* Configure the GPIO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F522_MIS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MF522_MIS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MF522_MOSI_CLK, ENABLE);

  /* Configure the GPIO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F522_MOSI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MF522_MOSI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MF522_SCK_CLK, ENABLE);

  /* Configure the GPIO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F522_SCK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MF522_SCK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MF522_NSS_CLK, ENABLE);

  /* Configure the GPIO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F522_NSS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MF522_NSS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LED_CLK, ENABLE);

  /* Configure the GPIO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LED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InitializeSystem()
{
        LED_OFF;
        delay_10ms(10);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M500PcdConfigISOType( 'A' );
        LED_ON;
        delay_10ms(10);
        LED_OFF;
        delay_10ms(10);
        LED_ON;
        delay_10ms(10);
        LED_OFF;
}

int i,j;
int main(void)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rfidflag;
        unsigned char discnt;
        kahao=0;
        GPIO_ini();
  InitializeSystem( );
  uart_init(9600);
        OLED_Init();
        //Draw_Logo();
  for(i=0;i<2000;i++)
          for(j=0;j<2000;j++);
        OLED_Fill(0x00);
  OLED_ShowString1(0,0," RFID EPC SYS");
        OLED_ShowString1(0,3," Status:  OK");
        printf("\r\n This is a RFID System \r\n");

        while(1)
        { status= PcdRequest(REQ_ALL,TagType);
                if(!status)
                {
                        status = PcdAnticoll(SelectedSnr);
                        if(!status)
                        {
                                status=PcdSelect(SelectedSnr);
                                if(!status)
                                {
                                        snr = 1;  //扇区号1
          status = PcdAuthState(KEYA, (snr*4+3), DefaultKey, SelectedSnr);// 校验1扇区密码,密码位于每一扇区第3块
                                        {
                                                if(!status)
                                                {
                                                        //status = PcdRead((snr*4+0), buf);  // 读卡,读取1扇区0块数据到buf[0]-buf[16]
                                                //        buf[0]=2;buf[1]=2;buf[2]=3;buf[3]=4;buf[4]=5;buf[6]=1;;buf[7]=1;buf[8]=1;buf[9]=9;
                                //                        status = PcdWrite((snr*4+0), buf);  // 写卡,将buf[0]-buf[16]写入1扇区0块
                                                        if(!status)
                                                        {
                                                                //读写成功,点亮LED
                                                                LED_ON;
                                                                PcdAuthState(KEYA, (snr*4+3), DefaultKey, SelectedSnr);
                                                                status = PcdRead((snr*4+0), bufr);

                                                                //printf(" %s \r\n",bufr );
                                                    //printf("%s", SelectedSnr);
                                                    findcard();
                                                                if(kahao==1)
                                                          {  OLED_ShowString1(0,5," ID 1 Pass");
                                                                         printf("%s","#1001[        DISCUZ_CODE_0        ]quot;);
                                                                         discnt=0;
                                                                         rfidflag=1;
                                                                }
                                                                else if(kahao==2)
                                                          {  OLED_ShowString1(0,5," ID 2 Pass");
                                                                         printf("%s","#1002[        DISCUZ_CODE_0        ]quot;);
                                                                         discnt=0;
                                                                         rfidflag=1;
                                                                }
                                                                else if(kahao==3)
                                                          {  OLED_ShowString1(0,5," ID 3 Pass");
                                                                         printf("%s","#1003[        DISCUZ_CODE_0        ]quot;);
                                                                         discnt=0;
                                                                         rfidflag=1;
                                                                }
                                                                else if(kahao==4)
                                                          {  OLED_ShowString1(0,5," ID 4 Pass");
                                                                         printf("%s","#1004[        DISCUZ_CODE_0        ]quot;);
                                                                         discnt=0;
                                                                         rfidflag=1;
                                                                }
                                                                //printf(" %s %s",bufr,SelectedSnr);
                                                                WaitCardOff();
                                                        }
                                                }
                                        }
                                }
                        }
                }
                LED_OFF;
                if(rfidflag==1)
          { discnt++;
                        if(discnt>200)
                        { OLED_ShowString1(0,5,"          ");
                                discnt=0;
                                rfidflag=0;
                        }
                  OLED_DLY_ms(5);
                }
  }
}

void findcard()
{ unsigned char ii;
        for (ii=0;ii<4;ii++)          //比较卡序列号
  { if (SelectedSnr[ii] != card1[ii])
    { kahao=0;
            break;
          }
          else
          { if (ii==3)
            { kahao=1;
              goto A;
              break;
                  }
          }
  }
  for (ii=0;ii<4;ii++)
  { if (SelectedSnr[ii] != card2[ii])
     { kahao=0;
             break;
           }
           else
           { if (ii==3)
             { kahao=2;
                                 goto A;
                      break;
                   }
           }
  }
        for (ii=0;ii<4;ii++)
  { if (SelectedSnr[ii] != card3[ii])
     { kahao=0;
             break;
           }
           else
           { if (ii==3)
             { kahao=3;
                                 goto A;
                      break;
                   }
           }
  }
        for (ii=0;ii<4;ii++)
  { if (SelectedSnr[ii] != card4[ii])
……………………

网友A(2017-10-13):
多谢多谢 很重要啊~~

网友B(2017-11-22):
正在找这一类的资料

网友C(2018-06-14):
小白想问下stm32板子和RC522模块怎么接线

网友D:
下载的不是rar文件,麻烦问一下需要用什么打开啊?

网友E(2018-11-22):
引用 网友D:
下载的不是rar文件,麻烦问一下需要用什么打开啊?

扩展拓展名,把.rar写上

网友F(2019-07-31):
并不能正常使用,不知为何,引脚的链接方式可以找到,貌似并不对

网友G:
OLED的主控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H:
有没有兄弟用过RC523啊,我想识读ISO14443B的卡,但是网上找到的资料调试并没成功,兄弟们有没有啥经验啊

网友I(2024-01-12):
引用 网友B:
正在找这一类的资料

刚好上学期做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