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的单片机可以测12v的电压吗

楼主(2017-07-22):
(新人)刚开始接触单片机内置ad模块,不知道能不能测12v电压。如果能测是不是和5v的ad值一样的

网友A:
12V通过电阻分压成0~5V就可以测了,采集到电压以后再逆推回去就ok了

网友B(2017-12-13):
可以的,看你的外围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C:
可以的,需要符合要求的电压变换电路

网友D:
可以,外围电路必须要有 ,最简单的用分压电路

网友E:
12V通过电阻分压成0~5V就可以测了

网友F:
可以的,你用电阻分压一下,降到ad的量程以内进行采集,最后在程序里除以分压的系数不就ok了

网友G(2019-02-06):
用分压电阻将0-12V电压转成0-5V变化,代码将5V改成12V就OK

网友H:
用电阻分压可以

网友I:
可以的,采用分压再逆推回去

网友J:
电阻分压法,直接搜索电阻分压计算器就行

网友K:
1、能检测。
2、用电阻分压检测法。
3、程序里面需要进行一些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