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4原理图与单片机驱动程序设计

楼主:
AD9854原理图如下(pdf文档清晰版请下载附件):

AD9854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AD9854 驱动程序设计
//AD9854.c
//说明:10MHZ 有源晶振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intrins.h>

sfr P4 = 0xC0;        //1111,1111 端口4

sbit KEY1 = P3^5;
sbit KEY2 = P3^4;
sbit KEY3 = P3^3;
sbit KEY4 = P3^2;

unsigned char FreqWord[6];                                 //6个字节频率控制字

/*
      CLK_Set为时钟倍频设置,可设置4~20倍倍频,但最大不能超过300MHZ
      Freq_mult_unsigned long和Freq_mult_doulle均为2的48次方除以系统时钟,一个为长整形,一个为双精度型
*/

#define      CLK_Set            20
const unsigned long  Freq_mult_ulong  = 1407375;
const double Freq_mult_doulle = 1407374.88355328;

//**************************修改硬件时要修改的部分********************************

#define AD9854_DataBus P2
#define AD9854_AdrBus  P0

sbit AD9854_RST    = P3^6;   //AD9854复位端口
sbit AD9854_UDCLK  = P3^7;   //AD9854更新时钟
sbit AD9854_WR     = P4^1;   //AD9854写使能,低有效
sbit AD9854_RD     = P4^2;   //AD9854读使能,低有效
sbit AD9854_FDATA  = P4^3;   //AD9854 FSK,PSK控制
sbit AD9854_OSK    = P4^4;   //AD9854 OSK控制端

unsigned char flag = 1;
unsigned int fc = 1000;
unsigned long LFerq = 750;
unsigned long HFerq = 1250;

void AD9854_WR_By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void AD9854_Init(void);
void Freq_convert(long Freq);
void AD9854_InitFSK(void);
void AD9854_SetFSK(unsigned long Freq1,unsigned long Freq2);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us);

void UpDisplay()
{
        unsigned char disbuf[5];
        LCD_Write_String(0, 0, "BaseFerq       M");
        LCD_Write_String(0, 1, "Now Ferq       M");
        disbuf[0] = fc / 1000 + '0';
        disbuf[1] = '.';
        disbuf[2] = fc % 1000 / 100 + '0';
        disbuf[3] = fc % 100 / 10 + '0';
        disbuf[4] = fc % 10 + '0';
        disbuf[5] = 0;
        LCD_Write_String(9, 0, disbuf);

        disbuf[0] = HFerq / 1000 + '0';
        disbuf[1] = '.';
        disbuf[2] = HFerq % 1000 / 100 + '0';
        disbuf[3] = HFerq % 100 / 10 + '0';
        disbuf[4] = HFerq % 10 + '0';
        disbuf[5] = 0;
        LCD_Write_String(9, 1, disbuf);
}
void DownDisplay()
{
        unsigned char disbuf[5];
        LCD_Write_String(0, 0, "BaseFerq       M");
        LCD_Write_String(0, 1, "Now Ferq       M");
        disbuf[0] = fc / 1000 + '0';
        disbuf[1] = '.';
        disbuf[2] = fc % 1000 / 100 + '0';
        disbuf[3] = fc % 100 / 10 + '0';
        disbuf[4] = fc % 10 + '0';
        disbuf[5] = 0;
        LCD_Write_String(9, 0, disbuf);

        disbuf[0] = LFerq / 1000 + '0';
        disbuf[1] = '.';
        disbuf[2] = LFerq % 1000 / 100 + '0';
        disbuf[3] = LFerq % 100 / 10 + '0';
        disbuf[4] = LFerq % 10 + '0';
        disbuf[5] = 0;
        LCD_Write_String(9, 1, disbuf);
}
void AD9854_SetSine(unsigned long Freq,unsigned int Shape)
{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Adress;

        Adress = 0x04;                        //选择频率控制字地址的初值

        Freq_convert(Freq);                           //频率转换

        for(count=6;count>0;)                  //写入6字节的频率控制字
    {
                AD9854_WR_Byte(Adress++,FreqWord[--count]);
    }

        AD9854_WR_Byte(0x21,Shape>>8);          //设置I通道幅度
        AD9854_WR_Byte(0x22,(unsigned char)(Shape&0xff));

        AD9854_WR_Byte(0x23,Shape>>8);          //设置Q通道幅度
        AD9854_WR_Byte(0x24,(unsigned char)(Shape&0xff));

        AD9854_UDCLK=1;                    //更新AD9854输出
    AD9854_UDCLK=0;
}
void main()
{
        LCD_Init();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BaseFerq 0.875 M");
        LCD_Write_String(0,1,"Now Ferq 1.125 M");*/
        UpDisplay();
        AD9854_Init();
        AD9854_SetSine(HFerq * 1000,4000);
//        AD9854_SetSine(1000000,4000);
//        while(1);
//        AD9854_InitFSK();
//
//        AD9854_SetFSK(HFerq * 1000, LFerq * 1000);

//        AD9854_SetFSK(1000000,1000000);
//        AD9854_FDATA = 1;
//        while(1);
        while(1)
        {
                if(!KEY1)
                {
                        if (flag == 1)
                        {
                                AD9854_SetSine(0,0);
                                //AD9854_InitFSK();
                                flag = 0;
                        }
                        else
                        {
//                                AD9854_InitFSK();
//                                AD9854_SetFSK(HFerq * 1000, LFerq * 1000);
                                AD9854_SetSine(HFerq * 1000,4000);
                                flag = 1;
                        }

                        while (!KEY1);
                }
                if (flag == 1)
                {
                        if (!KEY2)
                        {
                                AD9854_SetSine(0,0);
                                fc += 100;
                                if (fc == 7900)        fc = 7800;
                                LFerq = fc * 3 / 4;
                                HFerq = fc * 5 / 4;
                                UpDisplay();
                                AD9854_SetSine(HFerq * 1000,4000);
//                                AD9854_InitFSK();
//                                AD9854_SetFSK(HFerq * 1000, LFerq * 1000);

                                while (!KEY2);
                        }
                        if (!KEY3)
                        {
                                AD9854_SetSine(0,0);
                                fc -= 100;
                                if (fc == 300)        fc = 400;
                                LFerq = fc * 3 / 4;
                                HFerq = fc * 5 / 4;
                                UpDisplay();
                                AD9854_SetSine(HFerq * 1000,4000);
//                                AD9854_InitFSK();
//                                AD9854_SetFSK(HFerq * 1000, LFerq * 1000);
                                while (!KEY3);
                        }
                        if (!KEY4)
                        {
                                //AD9854_FDATA = 1;
                                AD9854_SetSine(LFerq * 1000,4000);
                                DownDisplay();
                                while (!KEY4);
                                AD9854_SetSine(HFerq * 1000,4000);
                                //AD9854_FDATA = 0;
                                UpDisplay();
                        }
                }

        }
}

//====================================================================================
//函数名称:void AD9854_WR_By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函数功能:AD9854并行口写入数据
//入口参数:addr     6位地址
//         dat      写入的数据
//出口参数:无
//====================================================================================
void AD9854_WR_By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AD9854_AdrBus  = (addr&0x3f) | (AD9854_AdrBus&0xc0);
        AD9854_DataBus = dat;
        AD9854_WR      = 0;
        AD9854_WR      = 1;
}

//====================================================================================
//函数名称:void AD9854_Init(void)
//函数功能:AD9854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AD9854_Init(void)
{
        AD9854_WR=1;//将读、写控制端口设为无效
    AD9854_RD=1;
    AD9854_UDCLK=0;
    AD9854_RST=1;                 //复位AD9854
    AD9854_RST=0;

        AD9854_WR_Byte(0x1d,0x10);                   //关闭比较器
        AD9854_WR_Byte(0x1e,CLK_Set);           //设置系统时钟倍频
        AD9854_WR_Byte(0x1f,0x00);           //设置系统为模式0,由外部更新
        AD9854_WR_Byte(0x20,0x60);           //设置为可调节幅度,取消插值补偿

        AD9854_UDCLK=1;               //更新AD9854输出
    AD9854_UDCLK=0;
}

//====================================================================================
//函数名称:void Freq_convert(long Freq)
//函数功能:正弦信号频率数据转换
//入口参数:Freq   需要转换的频率,取值从0~SYSCLK/2
//出口参数:无   但是影响全局变量FreqWord[6]的值
//说明:   该算法位多字节相乘算法,有公式FTW = (Desired Output Frequency × 2N)/SYSCLK
//         得到该算法,其中N=48,Desired Output Frequency 为所需要的频率,即Freq,SYSCLK
//         为可编程的系统时钟,FTW为48Bit的频率控制字,即FreqWord[6]
//====================================================================================
void Freq_convert(long Freq)
{
    unsigned long FreqBuf;
    unsigned long Temp=Freq_mult_ulong;

        unsigned char Array_Freq[4];                             //将输入频率因子分为四个字节
        Array_Freq[0]=(unsigned char)Freq;
        Array_Freq[1]=(unsigned char)(Freq>>8);
        Array_Freq[2]=(unsigned char)(Freq>>16);
        Array_Freq[3]=(unsigned char)(Freq>>24);

        FreqBuf=Temp*Array_Freq[0];
    FreqWord[0]=FreqBuf;
    FreqBuf>>=8;

    FreqBuf+=(Temp*Array_Freq[1]);
    FreqWord[1]=FreqBuf;
    FreqBuf>>=8;

    FreqBuf+=(Temp*Array_Freq[2]);
    FreqWord[2]=FreqBuf;
    FreqBuf>>=8;

        FreqBuf+=(Temp*Array_Freq[3]);
    FreqWord[3]=FreqBuf;
    FreqBuf>>=8;

    FreqWord[4]=FreqBuf;
    FreqWord[5]=FreqBuf>>8;
}

//====================================================================================
//函数名称:void AD9854_InitFSK(void)
//函数功能:AD9854的FSK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AD9854_InitFSK(void)
{
        AD9854_WR=1;                        //将读、写控制端口设为无效
    AD9854_RD=1;
    AD9854_UDCLK=0;
    AD9854_RST=1;                        //复位AD9854
    AD9854_RST=0;

        AD9854_WR_Byte(0x1d,0x10);               //关闭比较器
        AD9854_WR_Byte(0x1e,CLK_Set);           //设置系统时钟倍频
        AD9854_WR_Byte(0x1f,0x02);               //设置系统为模式1,由外部更新
        AD9854_WR_Byte(0x20,0x60);              //设置为可调节幅度,取消插值补偿

        AD9854_UDCLK=1;                  //更新AD9854输出
    AD9854_UDCLK=0;
}

//====================================================================================
//函数名称:void AD9854_SetFSK(unsigned long Freq1,unsigned long Freq2)
//函数功能:AD9854的FSK设置
//入口参数:Freq1   FSK频率1
//         Freq2   FSK频率2
//出口参数:无
//====================================================================================
void AD9854_SetFSK(unsigned long Freq1,unsigned long Freq2)
{
    unsigned char count=6;
        unsigned char Adress1,Adress2;

        const unsigned int Shape=4000;              //幅度设置. 为12 Bit,取值范围为(0~4095)

        Adress1=0x04;                                 //选择频率控制字1地址的初值
        Adress2=0x0a;                                 //选择频率控制字2地址的初值

……………………

网友A(2019-01-09):
垃圾东西,舍不得把原理图源文件发出来,

网友B(2021-03-18):
很好啊,学习到了

网友C(2022-09-13):
有些不太清楚,需要下载附件看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