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用LED12864显示

楼主(2017-07-22):
大神能帮我看看这个程序哪里有问题,写好后,12864不显示.........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trig  = P1^0;
sbit echo  = P1^1;
sbit LCD_RS=P0^7;//写指令/数据
sbit LCD_RW=P0^6;//读状态/写
sbit LCD_EN=P0^5;//使能端
sbit LCD_PSB=P0^4;//串/并输入

unsigned char disbuff[4]={0,0,0,0};//用于分别存放距离的值0.1mm、mm、cm和m的值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3] = "0123456789.-M";

unsigned int  time=0;//用于存放定时器时间值
unsigned long S=0;//用于存放距离的值
bit  flag =0; //量程溢出标志位

void delay(int i)
{
        uchar j;
        while(i--)
        for(j=110;j>0;j--);
}
void LCD_busy()
{
        LCD_RS=0;
        LCD_RW=1;
        LCD_EN=1;
        P0=0xff;
        while((P0&0x80)==0x80);
        LCD_EN=0;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LCD_busy();
        LCD_RS=0;
        LCD_RW=0;
        LCD_EN=1;
        P0=cmd;
        LCD_EN=0;
}
void LCD_wdat(uchar _data)
{
        LCD_busy();
        LCD_RS=1;
        LCD_RW=0;
        LCD_EN=1;
        P0=_data;
/*        delay(1);           */
        LCD_EN=0;
/*        delay(1);                 */
}
void init()
{
        LCD_RW=0;
        LCD_PSB=1;//选择为并行输入
        LCD_wcmd(0x30);//基本指令操作
        LCD_wcmd(0x0c);//显示开,关光标
        LCD_wcmd(0x06);//写入一个字符,地址加1
        LCD_wcmd(0x01);
}
void LCD_wstr(uchar *str)
{
        while(*str)
        {
                LCD_wdat(*str);
                delay(1);
                str++;
        }
}
void Delay10us(unsigned char i)            //10us延时函数 启动超声波模块时使用
{
        unsigned char j;
        do{
                  j = 10;
                  do{
                           _nop_();
                   }while(--j);
        }while(--i);
}
void  StartModule()                          //???????
{
        trig=1;                                             //??????
        Delay10us(2);
        trig=0;
}
void Conut(void)
{
        time=TH1*256+TL1;
        TH1=0;
        TL1=0;
    S=time*0.17+10;

    disbuff[0]=S%10;
        disbuff[1]=S/10%10;
        disbuff[2]=S/100%10;
        disbuff[3]=S/1000;

        LCD_wcmd(0x80);
        LCD_wdat(ASCII[disbuff[3]]);
        LCD_wdat(ASCII[disbuff[2]]);
    LCD_wdat(ASCII[disbuff[1]]);
    LCD_wdat(ASCII[10]);
        LCD_wdat(ASCII[disbuff[0]]);

        if(S<200)
        {
                LCD_wcmd(0x90);
                LCD_wstr("低水位");
        }
        if(S<100)
        {
                LCD_wcmd(0x88);
                LCD_wstr("高水位");
        }
}
void Timer_Count(void)
{
        TR1=1;                            //????
        while(echo);                        //?RX?1?????
        TR1=0;                                //????
    Conut();                        //??
}
void main()
{
        init();

    TMOD=TMOD|0x10;
    EA=1;                                           //?????
    TH1=0;
    TL1=0;
    ET1=1;             //??T0??

        while(1)
        {
                echo=0;
            StartModule();                                 //????
            if(echo==1) Timer_Count();
                //delay(5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