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知道该如何开始学习,新手求助学习大纲

楼主(2017-07-22):
本人专科已实习,学的是医疗器械专业,电子基础薄弱,我们课上的单片机课实在太少,基本上就是为了考试上的理论课,为了学习单片机我都买了一套,现在还是新的,不知道该如何开始学习,给个学习大纲最好,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学习单片机,建议你一定要多做实验,一开始可以模仿别人的程序在开发板上做些简朴的实验,模仿别人的程序时千万不要知足只在实验板上运行一下,一定要自己动手把程序敲进电脑、一句一句分析透彻,不懂的地方拿出课本看看,不适合的地方自己动手改一改,琢磨琢磨别人的程序,然后再编译、下载,只有这样边做边看书,才能使那些看来很复杂的、摸不着头脑的单片机的知识变的很详细,只有不断的做实验,在实践中学习,才能真正扎实把握单片机的基本知识,有了这些单片机的基本知识和自己的亲身体会及经验以后,你变可以自己动手来训练你想做的设计了。

网友B:
先把C语言基础打好,买个开发板,结合送的教程以及案例慢慢学,不要急功近利,不要照搬别人的程序,一定要自己理解每个语句的意思,然后自己动手实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把C语言基础打好,买个开发板,结合送的教程以及案例慢慢学,不要急功近利,不要照搬别人的程序,一定要 ...

首先有简单的c语言基础,然后买个开发板,一般都带有学习资料,视屏啥的,看视频,看例程,自己写。一般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D:
先看理论知识

网友E:
去看看郭天祥视屏教程

网友F:
买块学习板  跟着视频学    或者去培训

网友G:
想精通单片机,先学C,不是明智方法。玩玩还可以。

网友H:
来这里学习,还好视频,祝你成功。

网友I:
    首先要购买单片机开发板,然后在网上下载软件,刚刚开始学习要从51单片机开始学习,之后不要继续学习其它型号的单片机,先把51单片机学好然后再继续学习其他的型号,要不断的实验来巩固51的基础。
    1、确定个目标,你是为什么学习单片机的。如果你只是爱好的话你可以慢慢地学习,如果你想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的话,你要多做实验,多做些项目。
    2、接下来你可以在网上下载下来51单片机的教学视频,我认为郭天祥的教程比较好当然你也可以看其他人的教程。
    3、学习单片机要不断的做实验,所以你要买一块51单片机的开发板,接着在下载kill软件,这样你就可以做实验了。
    4、当你学习1到2个月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做出一个时钟。之后多做一些实物如超声波测距、温度湿度测量、单片机小车等等。

网友J:
买块开发板,根据配套的视频动手操作,多练练手多思考

网友K:
单片机的型号众多,你先选择一款比如51系列来学习,看资料,搞懂内部的存储器,寄存器,定时器,中断。。。等的设置、功能和作用,在进一步用一种编程语言来练习,单片机的实践性很强,只有边学边干进步才快。

网友L:
我建议先买个最基础的开发板,观看视频,再看看程序,当然在此之前要把c语言基础打好。可以去网上搜搜郭天祥老师的相关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