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51单片机循迹小车 改PWM1和PWM2就可以达到理想状态对吗?

楼主(2017-07-22):
用51做循迹小车,不知道程序错没错,我觉得改PWM1和PWM2就可以达到理想状态对吗?还有轮子的松紧会不会影响轮子的转动啊?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xunji.h"

int t=0,PWM1=10,PWM2=1;
unsigned long int shijian=0;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误差 0u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ms;i++)
                for(j=0;j<110;j++);
}

void Init_T0()
{

    TH0 = (65536-10)/256;                           //0.1ms
    TL0 = (65536-1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1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1         程序开始在此等待中断
}

void zhi()
        {
        IN1=1;IN2=0;IN3=0;IN4=1;
        }

void zuo()
        {
        IN1=0;IN2=0;IN3=0;IN4=1;
        }
void you()
        {
        IN1=1;IN2=0;IN3=0;IN4=0;
        }

void ting()
{
                 IN1=0;
                IN2=0;
                IN3=0;
                IN4=0;
}

void  xunji()
{

                if((z==1)&&(y==0))          //  左转          (亮为高,暗为低)
                {
                        zuo();
                        PWM1=20;
                        PWM2=20;
                   }

           if((z==0)&&(y==1))           //          右转
                {
                     you();
                         PWM1=20;
                         PWM2=20;
                }
                if((z==0)&&(y==0))                     //          直走
                {
                     zhi();
                        PWM1=20;
                        PWM2=20;
                }
                if((z==1)&&(y==1))           //          停止
                {
                         ting();
                        PWM1=0;
                        PWM2=0;
                }
}

/************电机中短*****************/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 = (65536-10)/256;                           //0.1ms
    TL0 = (65536-10)%256;
           t++;
           shijian++;
        if(t==100)                           //1s
          t=0;                          //清零
          if(t<=PWM1)
             ENA=1;                  //当计数变量小于占空比时输出高电平,大时输出低电平
           else
                 ENA=0;

          if(t<=PWM2)
           ENB=1;                  //当计数变量小于占空比时输出高电平,大时输出低电平
        else
           ENB=0;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循迹   是黑胶带还是铁丝之类的?    改变PWM可以控制轮子的速度   轮子一定要拧紧

黑胶带,改变了pwm但经常还是会经常跑出去

网友B:
你说的循迹   是黑胶带还是铁丝之类的?    改变PWM可以控制轮子的速度   轮子一定要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