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单片机温控显示项目设计实战:数字温度计

楼主:
这张帖子是基于STC15W4K系列的温控显示设计;
采用lcd1602显示和ds18b20温控装置的实用设计;
如果对您有帮助,很感谢您的黑币;

数字温度计实验步骤:
1、按照正确接线方式将DS18B20芯片插到J13三芯单排母端子上,J13端口定义在开发板背面VDD/P36/GND/GND;
2、按照正确方向把LCD1602液晶屏插到开发板J7端子上;
3、MINI USB连接线给开发板通电下载程序,下载软件中内部IRC时钟选择11.0592MHZ;
4、下载程序后,LCD1602屏会显示18B20检测到的实时温度值。

备注:如果使用的DS18B20传感器是带延长线的,那可以将传感器供电接到J19的VCC/GND上,信号线与J25端子的P36连接。

/****************************************Copyright (c)****************************************************
**
**
**
**--------------File Info---------------------------------------------------------------------------------
** File name:
** Last modified Date:
** Last Version:
** Descriptions:
**--------------------------------------------------------------------------------------------------------
** Created by:                        FiYu
** Created date:                2016-9-8
** Version:                            1.0
** Descriptions:                数字温度计实验
**--------------------------------------------------------------------------------------------------------
** Modified by:                        FiYu
** Modified date:
** Version:
** Descriptions:
** Rechecked by:
**********************************************************************************************************/
/****-----请阅读ReadMe.txt进行实验-----***********/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OW     0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Temper         5
#define  HighTemper        30

/**********************
引脚别名定义
***********************/
sbit rs=P2^4;        //1602的数据/指令选择控制线
sbit rw=P2^3;        //1602的读写控制线
sbit en=P2^1;        //1602的使能控制线

sbit LED_R=P1^7;                 //红色LED用IO口P17
sbit LED_B=P1^6;     //蓝色LED用IO口P16

uchar code table1[]="Current Temper: ";      //要显示的内容1放入数组table
uchar code table2[]="Normal  ";      //要显示的内容2放入数组table
uchar code table3[]="Too low ";      //要显示的内容3放入数组table
uchar code table4[]="Too high";      //要显示的内容4放入数组table
uchar code table5[]="-";             //要显示的内容5放入数组table
uchar code table6[]=" ";             //要显示的内容6放入数组table

/**************************************
功能描述:LCD1602写命令函数
入口参数:uchar com
返回值:无
***************************************/
void lcd_wcom(uchar com)
{
    rs=0;               //选择指令寄存器
    rw=0;               //选择写
    P0=com;             //把命令字送入P0
    delay_ms(1);        //延时一小会儿,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
    en=1;               //使能线电平变化,命令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
    en=0;
}

/**************************************
功能描述:LCD1602写数据函数
入口参数:uchar dat
返回值:无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rs=1;               //选择数据寄存器
    rw=0;               //选择写
    P0=dat;             //把要显示的数据送入P0
    delay_ms(1);        //延时一小会儿,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
    en=1;               //使能线电平变化,数据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
    en=0;
}

/**************************************
功能描述:LCD1602初始化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lcd_init()
{
    lcd_wcom(0x38);       //8位数据,双列,5*7字形
    lcd_wcom(0x0c);       //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
    lcd_wcom(0x06);       //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
    lcd_wcom(0x01);       //清屏
}

/***************************************************************************
* 描  述 : 主函数
* 入  参 : 无
* 返回值 : 无
**************************************************************************/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i=0,j=0,m=0,n=0,k=0;
        unsigned char strTemp[6],uTemp,Sign;
        float fTemp;

/////////////////////////////////////////////////
//注意: STC15W4K32S4系列的芯片,上电后所有与PWM相关的IO口均为
//      高阻态,需将这些口设置为准双向口或强推挽模式方可正常使用
//相关IO: P0.6/P0.7/P1.6/P1.7/P2.1/P2.2
//        P2.3/P2.7/P3.7/P4.2/P4.4/P4.5
/////////////////////////////////////////////////
        P0M1 = 0;        P0M0 = 0;        //设置P0.0~P0.7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P1.0~P1.7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P2.0~P2.7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P3.0~P3.7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P4.0~P4.7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P5.0~P5.7为准双向口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lcd_wcom(0x80);       //显示地址设为80H(即00H,)上排第一位
        for(i=0;i<16;i++)     //将table1[]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显示
  {
    lcd_wdat(table1[i]);
    delay_ms(20);
  }

        while(1)
        {
                memset(strTemp, 0, sizeof(strTemp)); //strTemp数组清零

    fTemp = floatReadDs18B20();       //温度读取函数,带1位小数位
    sprintf(strTemp, "%.01f", fTemp); //浮点数转成字符串

                uTemp=(uchar)fTemp;
                if(uTemp<10)
                {
                        lcd_wcom(0x80+0x45);    //重新设定显示地址
                        lcd_wdat(table6[0]);    //将table6[]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显示
      delay_ms(20);
                        Sign=3;
                }
                else
                {
                        Sign=4;
                }

                if(ReadTempFlag)
                {
                        lcd_wcom(0x80+0x41); //重新设定显示地址
                        lcd_wdat(table5[0]);
      delay_ms(20);
                        lcd_wcom(0x80+0x42);
                        for(j=0;j<Sign;j++)     //将strTemp[]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显示
      {
        lcd_wdat(strTemp[j]);
        delay_ms(20);
      }
                }
                else
                {
                        lcd_wcom(0x80+0x41); //重新设定显示地址
                        lcd_wdat(table6[0]);
      delay_ms(20);
                        lcd_wcom(0x80+0x42); //重新设定显示地址
                  for(j=0;j<Sign;j++)     //将strTemp[]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显示
      {
        lcd_wdat(strTemp[j]);
        delay_ms(20);
      }
                }

                lcd_wcom(0x80+0x48);   //重新设定显示地址
                if(ReadTempFlag||(uTemp<LowTemper))    //温度过低时,蓝灯较快闪烁(间隔60mS)
                {
            for(m=0;m<8;m++)     //将table3[]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显示
      {
        lcd_wdat(table3[m]);
        delay_ms(20);
      }
                        LED_B=LOW;
                  delay_ms(60);
                  LED_B=HIGH;
                  delay_ms(60);
                }
                else if(uTemp>HighTemper)   //温度过高时,红灯较快闪烁(间隔60mS)
……………………

项目实战2 -

网友A(2023-03-27):
学习了,这次是STC,国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