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while(1){ }里的程序分开进行

楼主(2017-07-22):
怎样使while(1){ }里的程序分开进行??急需??

网友A:
谁与谁分开呢?

网友B:
具体说说你想要做的任务。

网友C:
while(1){ }通常只能放在main()函数里,其{ }里的程序是按顺序运行的,在执行完最后一条语句再返回执行第一条语句,无限循环。如果执行中被中断程序打断,完成中断任务后再回到被打断处继续执行。你想把while(1){ }里的程序分开同步执行是办不到的。只能是在高级应用中多任务分时运行,从效果上看是多任务同时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与谁分开呢?

比如说,while(1)里面有几个调用函数,怎样用标识符让它们分步进行

网友D:
当然是条件“分开”啰。
例如:用按键。我的小车有很多功能:自由花式跑、超声波避障、寻迹、红外避障等等,但每次只能展示一项功能吧,所以,就用按键了,按这个键,执行这项功能......

网友E:
在主程序中使用switch case

网友F:
题目表达不清楚。

网友G:
条件语句分开吧

网友H:
麻烦请您多读几遍问题

网友I:
把程序发出来帮你看看

楼主:
void main()
{
        Init_T0();
        init_12864();
        writestring(2,0,"金属:");
        flag=1;
        writestring(0,0,"全程计时:");
        while(1)
        {
                if(biaozhi1==1)
                xunji();
                if(biaozhi2==1)
                {
                bizhang();
                if(biaozhi3==1)
                xunguang();
                xianshi(0,6,shijian/15000);
                if(shijian==90)
                {
                        ting();
                }

                if(biaozhi1==1)
                {
                if((z==0)&&(y==0))
                {
                if(flag==1)
                {
                if(jinshu==0)
                {
                        num++;
                        delayms(50);
                        DENG=0X00;
                        delayms(50);
                        beep=0;
                        delayms(50);
                         xianshi(2,6,num);
                 }
                 else
                 {
                        DENG=0xff;
                         beep=1;
                 }
                 }}

                if(biaozhi1==1)
                {
                if(zuo==0||you==0)
                {
                if(jinshu==0)
                {

                        ting();
                        delayms(50);
                        DENG=0X00;
                        delayms(50);
                        beep=0;
                        delayms(50);
                }
                else
                {
                        IN1=1;IN2=0;IN3=0;IN4=1;
                        DENG=0Xff;
                        beep=1;
                }
                }
              }
}
}}}

网友J:
间隔进行

网友K:
里面套用switch函数

楼主:
间隔进行?switch怎么用?

网友L:
用switch来分开;
如果是想那一段时间来执行一个子函数,当时间到了,不管函数执没执行玩,都执行下一个的话,就要要用操作系统

网友M:
if-elses,witch,goto

楼主:
不想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