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能控制42步进吗。找了好久的资料。感觉好迷茫。

楼主:
手头只有一块新手的开发板,89C52,步进电机,拆的是打印机上的。四线和五线步进电机,试了好多。都不能转动。

网友A(2017-07-23):
你想驱动电机,就必须了解电机,否则如何下手呢。要让电机传动,与89C52屁关系都没有,不用89C52也能使它旋转。弄清除让电机转动的原理后,再谈89C52吧。本末还未搞清楚吧。

网友B:
肯定地说,AT89C52单片机能能控制42步进电机转动,本坛就是很多这样的例子,你动手找找。

网友C:
电机需要的电流是很大的,单片机根本不能提供,所以要有电机驱动芯片。
一般的步进电机有两种,就是你看到的双极性四线制、四相五线制。这两种步进电机需要不同的驱动芯片和不同的控制程序。
你要找一找、学一学才行。

网友D:
要有专用驱动器才可以

网友E:
好像不能吧

网友F: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机
实例9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F:
实例98  驱动四相步进电机
实例9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G:
要用专用的吧

网友H: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我有加电板。只是用单片机驱用。另有加电用的板。只是有点迷,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