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制作:用PIC12F508给电动车充电器制作个嵌入式的断电控制器

楼主:
单片机对于一般的电器小制作是很有用的,特别是那些带有片内振荡、比较器、A/D、D/A、PWM等等功能的小单片机,写上相应的程序,只要很少的外围电路,就可以当作一片特殊功能的集成电路来使用,真的很方便。

对于一般的电动车充电器,都不带有自动断电功能,使用者往往忘了在充饱电后拔掉插头,长时间的过充电,造成蓄电池过早的充鼓报废,特别是对那些已经有点问题的蓄电池,更是恶性循环,越充越坏,报废的更快。但懒人总有懒办法,为了偷懒总有花样百出。最近刚好帮朋友制作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的嵌入式断电控制器,制作中特地收集了点资料,现贴上论坛共享。本设计、制作的断电控制器的目的主要有三个,现详述如下:

1)  在蓄电池充饱绿灯亮后,再涓流充电30分钟自动切断电源,以保护不要过充。
2)  对于蓄电池充饱电后会红绿灯交替闪亮的电池(就是充饱电绿灯亮,过一会儿电压跌落又充电红灯亮),限定红绿灯交替闪亮8次后,关闭电源,这样可以避免一直在断续地充电,而导致过充。
3)  对于蓄电池老化后,充饱电不会转绿灯的,在写码编程时,预先设定限制充电的最长时间,如果达到了设定的时间,不管什么灯亮强制关机,来控制防止过充。

现介绍一下PIC12F508,它是一块8脚的IC,功能较为简单,没有PWM、比较器和A/D,甚至没有中断,只能用监测来判断定时器完成与否。但价格便宜只1元钱多点,不用外接晶振,可能胜任做些简单的控制,有贴片封装,用来制作电动车充电器的控制器足以。

好了,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我的DIY。该帖子内附有电路图,PCB板图,以及带有详细注解的C程序,可供想入门或刚入门的有兴趣的坛友借鉴和参考,目的是抛砖引玉,互相学习相互帮助,还有也希望单片机的老手们抛砖,指出不足和错误,以便学习和提高。谢谢!

01:电动车充电器嵌入式断电控制器的电路图

网友A(2017-07-23):
上面的那张电路图用的是可控硅作为开关。大家都知道,可控硅作为开关稳定性要差点,当受到电网上的强干扰时,有时会误动作的。但体积小,所以我选用了,他的稳定性问题用软件来避开处理,即在单片机开机时,用适当的延时来避免由于强干扰而引起的误开机。
下面的这张电路图,是从稳定性来考虑,用继电器作为开关,也附上来供坛友参考。它的稳定性高,不会误动作,但体积大,控制电路耗电也大些,因此如果采用此电路,要将充电器主板上的降压限流电阻适当地减小一点,以保证不影响主板上的12V供电。
03:用继电器作为开关的控制器电路图

网友A:
04:制作好的PCB板图

网友A:
05:控制器的启动开关就安装在充电器的面盖上,PCB板则安装在面盖的背面,用小螺丝固定。

网友A:
06:这是启动开关和LED的安装放大图。

网友A:
07:控制器在面板背后的安装示意图。

网友A:
图08:该控制器的供电与充电器主板的焊接点,应接在主板上的比较器,如:LM324或LM358的供电处,一般的供电电压十几付左右。如果选继电器电路,则要找该供电的降压限流电阻,适当调小一点即可。

网友A:
09:这是已经焊接好的控制器供电插头和绿色LED的输出接头,用公、母插针和安装在面盖上的控制器PCB板连接,方便脱开分离,以便写码编程和维修。

网友A:
10:这是控制器和编程器以及电脑的连接、写码编程图。

网友A:
11:写好码后,就可以和面盖上的控制器插接连接了,再装好面盖,完成。

网友A:
好了,有关用PIC12F508制作的电动车充电器嵌入式断电控制器的介绍到此结束,希望对于初学者有启发和帮助,也希望老手能不惜赐教,指出缺点和错误,以便学习和提高。谢谢。

网友B(2020-03-12):
思路太好了,我经常充电忘记拔充电线,感谢楼主。

网友C:
楼主的C语言代码可以发吗

网友D(2020-07-24):
那里能看到C文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图11:写好码后,就可以和面盖上的控制器插接连接了,再装好面盖,完成。

程序能不能分享

网友G(2020-12-12):
我也想学习一下这个C程序,楼主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H(2022-03-14):
从红灯转向绿灯的瞬间,12V的电压不会“闪崩”吗?我因为这问题导致单片机复位而无法达到绿灯后半小时才完全关断电源。

网友I(2024-08-30):
能下载程序学习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