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D转换的时候,传感器电压不变,可转换的数值一直在变

楼主:
为什么AD转换的时候,传感器电压不变,可转换的数值一直在变

ad跳动

ad跳动

网友A(2017-07-23):
用的是stc单片机,自带AD,温度芯片是LM35DZ

网友B:
温度传感器LM35在0~100℃输出的电压范围为0~0.99V,每升高1℃输出电压增加10mV,通常需要加前置放大器,如果不进行放大直接进行A/D转换则会导致转换成的数字量太小、精度低。采样数字跳动大可检查单片机ADC输入端口是否设置为高阻,传感器到ADC输入端口引线过长引入环境干扰,还可以添加软件滤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温度传感器LM35在0~100℃输出的电压范围为0~0.99V,每升高1℃输出电压增加10mV,通常需要加前置放大器 ...

AD口按例程设置的强推挽,黄线标的就是ad连接线,应该不算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温度传感器LM35在0~100℃输出的电压范围为0~0.99V,每升高1℃输出电压增加10mV,通常需要加前置放大器 ...

参考电压是TL431,2.5V,放大也只能放大一倍

网友C:
STC的AD口应该用高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口按例程设置的强推挽,黄线标的就是ad连接线,应该不算长

你这PCB画的实在不敢恭维,ADC输入端口一定要设置为高阻,不是强推挽,接稳压二极管dc1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推荐一个实用电路如下图,就算传感器输出电压超出许多也不会烧I/O口,而且抗干扰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PCB画的实在不敢恭维,ADC输入端口一定要设置为高阻,不是强推挽,接稳压二极管dc1也没有多少实际意 ...

让您见笑了,学机械的,没有基础,买个开发板,本来是想让孩子学的,结果我学了几个月,用着啥先学,真要感谢您,加上那个电阻,立马稳定了,就是不明白原理。

这个对流量传感器的脉冲也适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TC的AD口应该用高阻

在开发板上,看视频学了点皮毛,就买了最新的STC8A8K,按照说明开漏模式也可以,就是数字老跳来跳去
高阻不正常呢,又试了高阻,还是数值还是跳动,按照wulin的说法加了100K电阻就正常了